纠结,大伟力和F45到底选哪个@!!请大家告诉我啊!谢啦

楼主(2012-03-17):
请问各位高手,单从室外抗风性能,和机动性能还有电机使用寿命来说,大伟力和f45到底选哪个,我只是想在室外可以爽飞,相对抗风一点,然后跑航行的时候速度快一地啊,机动好点,然后电机使用寿命相对长点就可以了,到底选大伟力还是f45啊!!就看好这俩个了

网友:
哪个便宜选哪个

网友:
支持楼上的,反正都是玩具,4通抗风就不要纠结了,选便宜的就对了。

网友:
九鹰318吧,亢奋→_→

网友:
选便宜的

网友:
 什么都不选  多准备点 直接上6通!

网友:
6楼说得太对了!什么都不选  多准备点 直接上6通!才能达到楼主说的:真正抗风什么的,本人也是这么过来的,在四通上浪费了很多时间,才发现几乎所有的四通都不怎么抗风,四通不要指望在外面能抗多少风!3级风免强还能凑合抗得了!再往上就要被吹跑了``只有六通的3D状态才能抗得了风!不接触六通是不知道的!不在3D状态顶多抗个3级左右风!到了5级就不行了!被风吹跑的感觉是很差劲的!甚至会怀疑飞机的性能!还有那个有刷370电机和A123电池!见鬼的,我是没用过这种,不过有前车之鉴!好像是听说什么370有刷电机30个电就开始无力``A123电池不知道性能如何!性能好像也是不太被看好!以上仅本人观点,不代表所有情况。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直接6通450。。。

网友:
450吧'有场地的话

网友(2012-12-03):
   这两款我都入了,给大家谈谈我的飞后感想:1.F45这飞机外观做的很漂亮,在悬停上和fx059差不多,线性也可以,但刚入门的可以选F45因为这飞机就是新手飞机,不好处快速前进一转弯就摔;做不了大动作,风大一点就吹跑了,舵机在飞快了的时候惯性很大扳不回来傻傻的感觉,这种就适合刚学慢飞的学手。这飞机就是典型的玩具。在结构上可以看出它的贝尔混合臂设计上不专业。2.FX059这飞机悬停不错,线性很忧秀,他可以快速前进原地倒弯不摔,贝尔混合臂反应速度是F45的4倍多,所以他明显的在侧飞是就很容易扳回来,这点大家可以用侧飞后快速向相反的反向扳就很明显的感觉出来,做工有抄袭模型的感觉,控板很粗,若能改一下控板这飞机就很优秀了,设计上有模型的味道。一般熟练操手可以选这款,抗风性比F45强很多,这就是我所说的贝尔混合臂反应速度的好处,电机上大家都用了有刷的,这种马达就只能飞几十个回合,这就要看运气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