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大伟力和F45到底选哪个@!!请大家告诉我啊!谢啦

楼主(2012-03-17):
请问各位高手,单从室外抗风性能,和机动性能还有电机使用寿命来说,大伟力和f45到底选哪个,我只是想在室外可以爽飞,相对抗风一点,然后跑航行的时候速度快一地啊,机动好点,然后电机使用寿命相对长点就可以了,到底选大伟力还是f45啊!!就看好这俩个了

网友:
有钱就买f45 质量好 改无刷也简单, 抗风 我看差不了多少  我手上是大伟力

网友:
大伟力好。没记性的机机配件老贵了,大伟力相对便宜很多。不过该无刷,大伟力没有人改过,我这几天正琢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大伟力的 多交流···

网友:
大伟力和F45到底选哪个

我都玩过。两款各有优点缺点,两者相比:

F45:较大、漂亮、可加遥控录像功能、控屏可作多项微调。
     但反应较慢、抗风差点、配件贵和难找。

大伟力:较便宜、配件齐、较快和抗风、已附反桨方便玩倒飞。
     但尾电机不耐用、控太丑、玩具感太强。

两款机要改双无刷也不难,约二百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9818&extra=page%3D1

其实两款锤子机都只是玩具。LZ随自己心意去选好了。
像娶妻一样,当你买了其中一款后,总会感觉没买的另一款会较好的。

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陈伯说的经典啊!

网友:
哎呀

这些JJ有必要改什么无刷吗,有刷都有排你玩了,烂了就直接升级JJ,改来改去没必要,丢了情趣浪费了时间。要是改的话买台好点的JJ慢慢改来玩,这两个锤子机就算啦吧,下班放学打发时间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真的没必要改无刷,因为机子的重量是固定的,那么起飞的转速也是固定的,改无刷 的话,起飞转速也是那么多,就是效率高些,马达不会很热,动力太强也控制不了,这个机子配180的有刷电机动力还是很强的,但因为是有刷,效率低,故飞完后很热,可以升级到180强磁的,现在是普通的磁钢,或者直接配370电机,也是普通磁钢就行了

网友A:
换370电机,发热会减少吗?电机退磁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370电机,发热会减少吗?电机退磁情况如何?

换370电机,扭力会更大,磁钢大了很多,长了很多,低压维持转速能力会更强,寿命会延长很多,不过大伟力要改装下才能放下370电机,毕竟370电机比原装的180的电机大了很多

网友:
像娶妻一样,当你买了其中一款后,总会感觉没买的另一款会较好的
哈哈,经典啊,人就是贱啊~!

网友:
我觉得抗风和玩家技术的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