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型遥控器怎么能控制大功率电机

楼主(2012-03-17):
如题,想用模型遥控器控制大功率电机,150w到350w,实现正反转,变速,需要用到哪些东西,变速如何实现(无极变速或几级?请懂的讲讲

网友:
需要一个相匹配的大电调系统,都是专业开发的,不太容易搞,我不懂电子,请楼下继续

网友:
有支持30v电压的大功率有刷变速电调,可以带大电机。单个280块,双路的560,能不能适用就不清楚,有些电机是无刷的。

网友:
对于有刷来说,可以自己做个适合几百瓦的功率驱动电路,用pwm信号来控制输出功率嘛。

纯外行意见,仅供参考。
还有电瓶车的控制部分也可以参考下,好像都是无刷的,功率都是上百瓦,数百瓦的。

楼主:
想做个大个儿履带车,双电机,用电动车上的电机,哦,用有刷的,也有无刷的,比较麻烦,150到300w,淘宝上倒是有成套的,就是不知怎么接到遥控器上,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667456859&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20317
用模型遥控控制,实现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原地转,变速,(无级变速能否实现,还是几级变速,好像很麻烦,在淘宝上看到有天车遥控,不知可用否

网友:
还有一种可以乘坐儿童的小电车,妈妈在身后进行遥控行驶,今天刚在超市门口看到才想起,这个配件我想查 询专业厂家应该能有收获

网友:
请楼上介绍介绍,我也一直搞不清电调都由什么基本单元组成!

网友:
我都想找个可以控制电动车电机的电调!最好双路混控的!

网友:
遥控器控制小电机正反转,带动电位器旋转,取电位器电压或者电流信号(根据控制电路决定)给可控硅电路,实现电压或者电流调整,从而实现直流电机无极变速。这只是简单控制,对于模型控制我认为足够了,关键是制造成本低,质量可靠,维修成本低。

网友A:
简单的就 接收器pwm输出-逻辑电路-大功率MOS管组成的H桥-电机输出
功能好点的就 接收器输出-单片机采样-pwm输出-逻辑电路-大功率MOS管的H桥-电机输出
具体怎么做就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就 接收器pwm输出-逻辑电路-大功率MOS管组成的H桥-电机输出
功能好点的就 接收器输出-单片机采样-pwm输出-逻辑电路-大功率MOS管的H桥-电机输出
具体怎么做就不懂了

对的,基本结构就是这样,如果对电子方面不是很了解的话会较困难,特别是大功率的电调(功率大后对控制系统的干扰是很大的问题,小功率的就没有明显的影响了)。 楼主如果想自己做的话,那就得备些money,因为调试是很烧钱的,要烧的话烧一串。钱就化作青烟了。我就是这样

网友:
简单,去找MD35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基本结构就是这样,如果对电子方面不是很了解的话会较困难,特别是大功率的电调(功率大后对控制系统的干扰是很大的问题,小功率的就没有明显的影响了)。 楼主如果想自己做的话,那就得备些money,因为调试 ...

其实加个过流保护就啥事没有了,js为了多卖东西缺了八辈子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就 接收器pwm输出-逻辑电路-大功率MOS管组成的H桥-电机输出
功能好点的就 接收器输出-单片机采样-pwm输出-逻辑电路-大功率MOS管的H桥-电机输出
具体怎么做就不懂了 [/quot

请你再教教我,翻译一下也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pwm-脉宽调制,在一个周期的时间里通过反复的开关控制信号,让电路导通的时间与整个周期的时间成一定比例(占空比),从而调节电压的高低,是直流调压的一种方式。更准确的说法百度上有的。
H桥-直流电机正反转调速最常用的一种驱动电路,百度上有详细介绍,而且很容易看懂。
逻辑电路-pwm信号通过逻辑电路来控制H桥上的功率管的导通和关闭,该逻辑电路还要防止H桥单臂导通,若单臂导通就相当于短路,结果是功率管冒烟,还伴着一股浓浓的焦味。
单片机-一种可编程的集成芯片,可以通过对接收器的采样判断遥控器给的信号,并通过你编写的程序输出pwm信号,这样做的好处是,电机的控制信号不是遥控直接控制的,而是你做的控制算法控制的,这样就可以认为的增加一些功能,比如缓慢加速启动的过程,熄火惯性滑行的效果,开炮后座的效果等等。。。
当然H桥也可以用来控制火炮升降和转动。

若在火炮上加了陀螺仪,通过单片机对陀螺仪输出信号的采样,编写控制的算法来控制火炮指向不变,那么你就有了双稳。

若坦克上有摄像头,安装性能更高的单片机,通过图形处理来识别目标,并控制火炮保持指向目标,那么你就有了双稳+火控系统。

若。。。。。

纯属扯淡,勿见怪

网友:
感谢金属飞雁虽然我还是懵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