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美图传天线的问题,真心求教!

楼主(2012-03-17):
本人去年在论坛收了套罗美1.2G图传,收到后试了几次拉距都只有100M左右,图像就完全不清晰了,以为是发射机问题就又买了个全新的发射,回家一试还是一样只有100M
本想再买个新接收的,前几天突然发现当时收来的1.2G接收上面的天线好像是2.4G的,和我遥控器上面的一样:

特求教各位,是否会因为天线的原因造成接收距离变短呢?(最近估计拉距试验时间有困难也没帮手)

先谢谢了!
这是收来的套装和新买的发射,靠近接收机的那根未安装的天线是当时收来时候自带的,右边那根是买新发射带的,发射机上面那根是才买的轻天线。

2跟天线的对比,上面那根是收来时带的。

是否会因为天线的原因造成接收距离变短呢?
还望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
顺便再问下,接收机上面的转换开关A-B有什么作用?1-8选择那个频段干扰较小?谢谢了!

网友:
很有可能

网友:
你试试新天线不就知道了

楼主:
最近没时间试啊,一个人也麻烦!

网友:
天线换错影响不会那么大的
罗美的频道搞起来有些麻烦
千万要对准了

网友:
5-8頻道要選B. 1-4 選A

网友:
建议你用2.4G的图传
AB开关频率表如下
CH. 1... CH. 2... CH. 3.... CH. 4... CH. 5... CH. 6.... CH. 7.... CH. 8

RX-1260 (group A) 1080----1120----1160----1100----1140----1180
RX-1260 (group B) 1080----1120----1160----1200----1010----1040----1240----1280
RX-2460 (group A) 2413----2432----2451----2470
RX-2460 (group B) 2410----2430----2450----2470----2370----2390----2490----2510

楼主:
感谢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