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3.7-5V的摄像头,想用7.2V的电池供电,请问接 ...
新人请教,3.7-5V的摄像头,想用7.2V的电池供电,请问接电阻是否可以,接多大的电阻?

楼主(2012-03-17):
已经烧了2个了 如果可以,接多大的电阻呢,如果能给出淘宝地址更好了,谢谢

网友A:
用稳压模块吧,或7805试试

网友B:
相信我,你还会烧更多的东西,想不烧东西,你要补的课实在太多了。

楼主:
原帖由
seibu
于 2012-3-17 15:21 发表
用稳压模块吧,或7805试试
是7805三端稳压这个吧?是不是正负极上各联一个就行了呢,谢谢。

网友C:
7805就三个接口,1个电源+,1个电源-,一个 out(+5V)

网友D:
还是用317吧,1.2-32V可调,加几个元件调到4v左右,再加个限流电阻保证没问题。如果要简单的,需要两只电阻串联,从中间接点取出所用电源,不过电阻功率可要很大呀,发热量也大,不小心要烧坏旁边的物件的。建议317可靠,网上有的是制作图纸,淘宝购买才5元钱,快递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