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到底是入cp 还是mcpx呢?

楼主(2012-03-17):
价格差不多,不知道哪个玩的人比较多!

网友A:
价格差了远了去了。。。好哇?!。。。2台 GENIUS CP还不够一台MCPX。。。
新手,如果有人带,而且不怕麻烦,CP更好。。。因为便宜、花时间总能调得好,对新手,小差别也感受不到。。。

网友B:
新手- -MCPX 山寨DX6I····飘过··············每天都要炸几回啊 炸几回啊啊········钱啊····木有 准备 两三千 木有玩下去的 意义啊···········意义啊··意义啊···啊··········

网友C:
给你个有价值的话
我就是新手。之前飞过lamav3 九鹰得260a。
后来也犹豫。。最后还是买了mcpx。
再讲使用心得。玩了3个月了。。先后换了3次原厂电机。后来换了无刷得(买时可以直接换个无刷得)。。。
玩了3个月加模拟器。。算是把四面悬停练得差不多了。。现在对头。。算是可以控制了。。。
对了。。很耐炸得!
补充下。。就用原厂控就OK了。。到现在还是原厂控。

网友D:
一起来玩MCPX吧,我也刚进阶,入了个DX7s,控到了,飞机要星期一才到。

网友E:
Mcpx没得说,到手2天多次暴力炸机依然完好无损。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脚架,主轴大齿之间的设计很科学,卸力不伤这几个地方。当然模拟器很重要不然神机也耐不住狂轰滥炸

网友F:
直接上 450 。
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G:
对于新手来说,模拟器很关键啊

网友D:
我的mCPX到手也练了快50颗电了吧,各种炸几十次,目前损失一对大浆和十字盘一个触角,其它还很健康。
注意,在家里飞炸的话对飞机损伤程度比较大,在草地上几乎无损失,重要的是要炸前一秒要HOLD或油门降最低。
现在=模拟器到手练模拟器先,会对尾悬停后进步很慢,换个姿态找不着方向,无语,用模拟器练好方向感再飞,后面航线是小菜一碟,我现在可以想象我以后正在翻各种3D了。

网友H:
一句话,买了MCPX不会后悔的。

网友I:
有钱mcpx没钱 cp不要迷信那个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