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油可以清洗轴承。

楼主(2012-03-17):
问一个小学一年级的问题,用什么油可以清洗轴承,清洗后上什么润滑剂。

科普图

科普图

网友:
汽油,柴油,都行,上细腻油润的里基润滑脂。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可以利用喷射力量,把细小间隙洗干净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汽油,柴油都可以.汽油容易着火,但会洗得快一点.柴油安全就是慢一点.如果要求高的话就用丙酮,这东西易洗干净, 易燃, 易爆, 易挥发, 易中毒.
清洗完要按使用要求加上润滑油或润滑脂.

网友:
用WD40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汽油容易挥发,是不是用量会更大,要清洗N个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汽油容易挥发,是不是用量会更大,要清洗N个轴承。
哪就煤油或者柴油。

网友:
用液压油润滑行吗?请教各位。刚弄了一瓶恩派克里面的液压油

网友A:
一般先用柴油清洗油污杂质,,,然后用汽油清洗,把柴油成分洗净,,,,,等汽油挥发,,,上润滑脂

网友:
用液压油润滑不好吗,如果你的轴承不是直接泡在油里的,那就要用润滑脂润滑。

网友: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
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网友:
不管你信不信。你用花生油

网友:
啥都别说了,先泡柴油里。等差不多了在拿出来用毛刷刷洗。最后晾干,找点机油打进去。老工人用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先用柴油清洗油污杂质,,,然后用汽油清洗,把柴油成分洗净,,,,,等汽油挥发,,,上润滑脂

学  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