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把这个经典飘渺改为腰推?

楼主(2012-03-17):
如下图,前拉的改为腰推,2814电机KV870,用11X5.5桨,电机重达110克,打算把主翼前移,电池放前方,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下图,前拉的改为腰推,2814电机KV870,用11X5.5桨,电机重达110克,打算把主翼前移,电池放前方,不知效果如何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965927&noupdate=yes

很好的主意,不过,我要是有这款飞机,一定把它改成双翼的试试,那样可能会更好飞,更省电,更慢速吧。

楼主:
双电机的加工难度很大,不考虑了。初步试了下,重心不好调,除非把电池再往前挪10CM,就象翼龙那样子把机肚子往前方大大挪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改双翼上瘾了哈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本来飘渺就是腰推前拉双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