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Y中的新人开工前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2-03-17):
去年就在YY了,想做一个全金属的,当时是参照一个正德福1:48的M1A1的尺寸放大一倍来做,结果也不知道是我测量有问题还是他本身尺寸有问题,把侧板和路轮做好后一比较----妖怪一个!~~~无终而果。。。

     虽然暂时放弃了,但我可是一直没有停止过YY啊,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觉得那YY就是成功之父。。前几天刚收了只HL的99式,拿过来第一件事可不是去玩,而是测量尺寸  。

    现在我的想法是仿HL99式的底盘用3MM厚的不锈钢板来做,没办法这是厂里能找到最薄的板子。。所以初步估计整车做下来重量肯定有10几公斤,于是动力问题就出来了。我做的是现代坦克,速度方面99式真车最高时速是80公里,按比例算下来我的模型时速要达到5公里,也就是每秒1。4米,要达到这个速度以HL99的驱动轮包上履带的直径来算那么驱动轮每分钟转速要达到450接近500转。扭力方面我想它要能够爬40度的坡。

    我就想问问各位有经验的大哥,我这想法有多少可行性???如果可行,那我要用哪种电子内脏?比如什么电机什么电调什么主板什么电池等等……

    还有摇臂,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好材料,就买了一条1米长的10*8销子铁,把它锯成45mm的长度再两头钻孔。看起来有点粗,不知道合适不。。。关键一点是我没有雕刻机或铣床这些设备,厂里只有各种压力机和切割机焊机车床等,还就台钻,不过是自动的。。

楼主:
刚把侧板和底板的图纸画完,手画的渣渣就不贴上来了....

楼主:
内个摇臂长度多少合适????

网友A:
标题

符合条件的电机可以是无刷,也可以是有刷。

网友:
建议先用sw之类的3d软件建模模拟下,帮助想明白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些不会,以前学的cad机械制图全忘干净了。。。。主要就是电子那方面我一点都不懂,不知道有没有全套的电子内脏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合条件的电机可以是无刷,也可以是有刷。

能推荐一下么?我刚玩这个,对电机型号也不了解。。。谢谢大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确定了电机型号安装尺寸就开搞了...我打算直接买2个450左右转速的减速电机加两组伞齿装上....有合适的推荐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速度方面99式真车最高时速是80公里

哪得来的数据? 这么快! 公路的还是越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些不会,以前学的cad机械制图全忘干净了。。。。主要就是电子那方面我一点都不懂,不知道有没有全套的电子内脏卖。。

这个有,不过我也不懂,打算用单片机做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不过我也不懂,打算用单片机做控制

大哥你是改还是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得来的数据? 这么快! 公路的还是越野的?

只知道是最高时速,具体的不清楚....应该最好的环境下吧...

网友E:
3个的板子肯定厚了 加上路轮 履带 电机 得有50斤

网友F:
不建议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3个的板子肯定厚了 加上路轮 履带 电机 得有50斤

没有吧...15公斤左右应该差不多了....实在不行炮塔再去找别的材料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自己做

怎么说?

楼主:
我准备买2个12v的555电机不知道行不行。。。底板侧板已经割好了,就等把电机和齿轮拿到后看怎么钻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