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力斗风行者炸鸡出毛病了。。。

楼主(2012-03-17):
 大伟力斗风行者 撞树炸机后 平衡杆甩出 风叶夹顶部炸裂了。买了配件修好后 飞机后退而且逆时针转,起飞也要较大油门才上,请问是哪里出毛病了呢?已经调了舵机了 没有效果。而且飞机起飞后抖动也较大。是否陀螺仪出毛病?还是主轴有问题?烦请指教了。谢谢!已经调了舵机了 没有效果。而且飞机起飞后抖动也较大。

网友:
电机损耗大了  换个电机看看

楼主:
才飞了2块电啊。。。。。

网友A:
尾电机坏了

我的也是撞到小树上,只坏了尾电机,更换尾电机即可。

网友:
另外,你的主轴肯定变形了,换主轴吧

网友:
炸鸡不能立刻断开油门 对电机是影响很大的  就是电机不能动了 油门还没拉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撞到小树上,只坏了尾电机,更换尾电机即可。

刚才看了下 尾管也弯曲了,难怪下午试机的时候大桨打到尾桨呢。
尾电机坏是什么症状呢?我的好像转动正常的啊。。。。。
  才飞2个电啊,在家里飞小911得心应手了,而且大伟哥在家里悬飞的也不错。
一到外面大意了,再加上人家一表扬,油门轰大了点,圆圈划大了点,一头撞树,酿成悲剧。。悲剧啊。。。
修了半天,我都没信心了。

网友:
修好后 飞机后退而且逆时针转,起飞也要较大油门才上,

复zhusyaei兄:

不用急:
(1)  飞机后退: 主要是平衡杆不畅顺。平衡杆加上少量缝纫机油,
       用电风筒向中 央接合位吹热风,微软后用力夹紧等冷却。
       再把所有连杆都按紧。

(2)  机尾逆时针转:机尾不给力。检查尾桨打滑、齿轮扫齿。

(3)  大伟力的尾部是全机最弱的地方,如坏了可试作如下修改(换CN1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4)  起飞也要较大油门才上: 油门微调回中、收紧桨夹、检查主轴是否炸曲了、
       大齿有没有扫齿磨損、主电机轴有没有缠上丝线头发。

祝大家天天爽飞
陈伯

楼主:
多谢陈伯!论坛多亏有陈伯啊!!!

网友:
主轴是否摔弯了,平衡杆是否弯了,如果懂的话,尾电机可以直接上个N30级别的,现在是N20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