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用可转位立铣刀铣平面

楼主(2012-03-17):
购刀之前,查论坛上视频不多,纠结后,购50mm的三刃,第一次试铣钢板,可能是20#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刀阻够大,机器都变声了,丢转严重随时可能闷车。建议加调水油并减少进给量,否则可能出现毛刺影响光洁度。

网友B:
刚性不够,没法,先天毛病!

网友C:
楼主是什么床,转位立铣刀铣平面要少吃刀,我一般吃0.2mm

网友D:
已经是闷刀的声音了。。。。不是这样玩的哦

网友E:
我是搞机械加工的,首先是机床刚性不够,建议不要使用可转位铣刀,建议使用直柄铣刀或者锥柄铣刀,加工效率和质量都比这个好!!!!!!

网友F:
楼主加工的钢板是气焊割的,,,,,,,,,,,切割完以后在空气中冷却,,,,已经空气冷却淬火了,,,,,,硬度高 建议用25左右可转位立铣刀粗铣,,,,最后用50的精铣(浅吃刀加切削液)合金刀片,刀尖角度尖的锋利,,耐用,光洁度不好,,,;;角度圆的光洁度好,,不太锋利,,,耐用度差

楼主:
回朋友的话,该机是伟舜的25V,我也考虑用50mm的可转位立铣刀铣钢是否合适,也有朋友讲一直用50mm,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直立铣刀还没用过,惭愧.视频上是吃刀0.07mm左右就这声音了,最不利想法也就是留着粗抛光用,这也是第一次发视频,没想成功了.朋友们的建议很感谢.机子也许不太好,但在家里也只有这样的可能比较合适了.买前也比了很久很久,不管如何,给想买或已买的朋友们一个参考吧......

网友F:
华飞的BF20LV用22的可转位立铣刀,,,,铣弹簧钢,硬度55-60,,转速560-1200转均可,进刀2毫米,,铁屑变成蓝色,转动声音正常

网友G:
是不是吃刀太小了,刀在材料表层产生挤压硬化层了,正常情况下,吃一个mm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呵呵,用8mm的键槽刀45#下过2mm,50mm的可转位不敢试呀.

网友H:
小机械都这样了

网友I:
很不适合这样的刀。如果最后真的需要它光一下表面。那就0.1到0.2的吃刀量把。小机器刚性真的很差劲。只适合10毫米下的立铣刀。大刀听声音就够郁闷的了

网友J:
楼主还没真正懂得操J,JJ都快被憋死了,视频最后还死命往下按

网友K:
转速似乎也有些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最后我是降速,微动抬起机头,并不想往下按,君不见由一开始的0.07变为了-1.45,是抬高了机头,随后就手动关机了,要说熟练是没有经常操作,因为工作太忙,买来一年了,只有星期天偶尔练练.目前都是在熟悉与试验阶段,进步比较慢,平时比较小心.此次声音有点重,手动进给没控制好,存在想试验一下带载能力,此机也就这能力了,里面是双联齿轮,上可转位立铣也许不太明智,但可能用在木料或铝铜方面会好点吧.目前还没发生过憋死,可能一憋,齿就完了.

网友:
买了基本只用来精铣

网友L:
 小床阳痿没办法大床就开拖拉机风卷残云后搞定

网友M:
看着蛋疼

网友N:
一闷刀,你的齿轮就悲催了,建议不要使用超过30 的刀

网友O:
面铣刀,20的床我用到最大的是80的4齿可转位,速度大约300-400转,打低速档,加WD40润滑,下刀0.1~0.2MM,进给量我一般选F30-50,铣出来很光的。至于需要大量去除材料,还是立铣刀效率高。
其实最容易闷刀的不是面铣刀,是锯片刀。。。

网友O:
400转以下,短时间闷刀,齿轮不会坏的,马达会堵转,我试过,这种床3,400转时的扭力其实是很小的。

网友P:
楼主 你尝试下 高速档的 600转 60铣刀 下0.5mm -1mm 你是用了低速档电机补偿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