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LOCITY 90,请帮我看看配置行吗

楼主(2012-03-17):
如题:想入手 VELOCITY 90,请帮我看看配置行吗谢谢!!!!空机:OUTRAGE VELOCITY90 (FLYBAR LESS) 无副翼油动直升机
发动机:OS SPEED 91HZ-R 3D 90级直升机发动机
排气管:HATORI939
斜盘舵机:futaba BLS 253
锁尾舵机:futaba BLS 251
油门舵机:futaba 9257
陀螺仪+定速:FUTABA CGY750三轴陀螺仪无副翼系统带定速
点火系统:亚拓二合一
供电系统BEC:韩国HR-G-GVR7020B
接收机:ASSAN 7通道
发射机:JR DSX7 改ASSAN发射

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我想问你以后去哪里买配件??

网友:
点火不要亚拓的,韩国也有个自动点火。。

网友:
futaba cgy750必须使用S.BUS系统,很坑爹,你的接收机不能用S.BUS

网友:
看楼主的配置,应该是想配个不错的700N出来
据我用油机的感觉,以上几个配置都换一下
Vverocity 90飞机相当不错,但是配件不好弄(这是要考虑的)
FUTABA的力量有点小,楼主可以考虑下 BLS156 三个加BLS256
发动机91HZ-R很有力量,也好调,不过性能比OS105还是差了点
BVR7020BEC很不错,供电足,非常好用的
都用了7020BEC了,再弄个AUTOBOOST点火就好 ,拿摇控就能点,弄个 2合一上去啥意思呢
无副翼系统,就别弄 CGY750了,手感不行,如何调都调不出来VBAR的手感,
还是弄一个大VBAR吧,VBAR飞油机很好用,而且定速非常不错,而且可以支持DSX7的卫星,
(还有油门舵机用9257慢了一点哈,建议DS760舵机)

网友:
遥控器建议楼主上18MZ,拿到手上气派

楼主:
点火想用AUTOBOOST点火,可是买不着

网友:
也想入outrage的电直u,可配件让人头痛

网友:
我想入油的,如果配件能供应的话。。。

楼主:
现在国内有几家代理商了,配件应该不是问题,价格比亚拓贵点,第一次上GVR7020B和Vbar,正在潜水学习线路和设置。
我看有人用GVR7020B和Vbar系统,可是尾舵机用的也是高压舵机,从7020输出到Vbar上,再到锁尾舵机电压是固定电压5。2伏。高压锁尾舵机有用吗?

楼主:
都用了7020BEC了,再弄个AUTOBOOST点火就好 ,拿摇控就能点,弄个 2合一上去啥意思呢
无副翼系统,就别弄 CGY750了,手感不行,如何调都调不出来VBAR的手感,
还是弄一个大VBAR吧,VBAR飞油机很好用,而且定速非常不错,而且可以支持DSX7的卫星,
(还有油门舵机用9257慢了一点哈,建议DS760舵机)

有两个问题1。如何连接安装定速2。DS760舵机是窄频舵机,与接收机直接连接无反映。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用了7020BEC了,再弄个AUTOBOOST点火就好 ,拿摇控就能点,弄个 2合一上去啥意思呢
无副翼系统,就别弄有两个问题1。如何连接安装定速2。DS760舵机是窄频舵机,与接收机直接连接无反映。 CGY750了,手感不行,如何调都调不出来VBAR的手感,
还是弄一个大VBAR吧,VBAR ...

请教下有两个问题1。VBAR如何连接安装定速2。DS760舵机是窄频舵机,做油门舵机时与接收机直接连接无反映。

楼主:
VBAR如何与JR的DSX7接收机连接,我是个菜鸟,刚进了MINI VBAR用的是DSX7遥控器改的ASSAN发射和接受6通道的,韩国的7020稳压器 装在90油鸡上不知道怎么连接,不知下图连接对吗?多多指教谢谢!

调整大小

网友:
楼主如果是新手的话不建议玩油直,很整体折腾的,还是电的吧

网友:
上面说错一点,不好意思,DS760是做不了油门舵机的
用DS650也可以,我以前用的是DS650
VBAR的定速是这样的
你弄FUTABA的定速探头,直接就可以插在VBARH (前提是VBAR必须是PRO版本)
油门舵机也是接在 VBAR上的(具体接在哪个通道上,VBAR接上软件后,在软件里有指示)
设置也很简单

网友:
接线我宏观的说一下
1: 用各种信号线把接收机的信号供进 VBAR里
2:用各种对接线,把 斜盘舵机信号(3路)尾舵机信号(1路)供进 7020稳压器
3:把4个舵机接在 7020稳压上
4:用电源线把 接收电(建议 2S 2600MAH 20C以上电池)供进7020稳压器
5: 用FUTABA 定速探头,把转速信号供进 VBAR里
6:把 油门舵机接在VBAR上
7:把AUTOBOOST点火直接接在接收机上(自已设置一个通道, 来控制点火就OK)

楼主:
谢谢楼上明天试试,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