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油门启动计时功能?

楼主(2012-03-17):
问个小问题,可能大伙都知道,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油门启动计时功能? 我的理解就是,先设一个飞行时间,推油门飞机起飞,推油门时也起动了原先设置的飞行时间开关,关油门,计时停止,是这样理解的不?

网友A:
比如设位置50%,油门推到50%以上时,计时开始。

网友B:
这个功能非常有用

网友C:
这叫做油门计时联动功能

网友D:
油门过设定的数值 定时器自动开启 油门 低于定时器的数值 自动停止。这个功能很实用

网友E:
实用的功能 加上dx8的震动提醒 真是太好用

网友F:
T8FG要是有震动就爽了~

网友:
这功能基本上是控的标配功能,很有用,提醒你该降落了,避免电池过放

网友G:
原帖由
dgnc117
于 2012-3-19 22:52 发表
T8FG要是有震动就爽了~
DX8有震動的漂过

网友H:
震动未必是个好事,呵呵,关键时刻给你震一下,神马都炸了。

网友I:
 感觉遥控器的油门启动计时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特别是在调试的时候起起落落间歇性记时。
 好像有的遥控器还有1分钟或一个可以设定的时间发出B声(相当于整点报时),我觉得这也非常实用,告诉操做者的飞行的时间进程。
 可惜,我的SPEKTRUM DX7 这两个功能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