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油门启动计时功能?

楼主(2012-03-17):
问个小问题,可能大伙都知道,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油门启动计时功能? 我的理解就是,先设一个飞行时间,推油门飞机起飞,推油门时也起动了原先设置的飞行时间开关,关油门,计时停止,是这样理解的不?还有
JR DSX9II是不是带这个功能?

网友A:
 jr不懂,futaba的是可以设置,油门高于设定值就启动计时器,低于设定值就停止计时,这个时间就是你的纯滞空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