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动平衡有你一份

楼主(2012-03-17):
我负责做机械部分  电子谁来。  大家一起搞一个动平衡 ,有能力的人聚一聚出点力 ,到时候成功了有贡献的每人一个,大家觉的怎么样?

楼主:
我的涡喷转子就差动平衡了,头疼啊

网友:
可以考虑用电子秤改装,0.1g精度的那种(金银称量用的),而且省事。

楼主:
看看这个你们就感受的到我的心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弄  和原理   所你能说清楚一些改造的办法吗  谢谢啦

网友:
不明白,不懂,等高手上课

网友:
测不出是那一边重了或者轻了,只能测量震动,我用示波器和电子秤测过电机。

网友:
不懂,等下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哦   怎么可以知道那边重呢!我看了一下0.1g的电子秤  价格还可以接受!在等高人出来

网友A:
刚刚把电子秤给拆了。。。。。。

网友:
动平衡重要的是定位技术   而不是称

网友:
记得从某个文献上看到,动平衡是通过频闪灯的,在需要调整动平衡的器件上贴上号,转起来在频闪灯下哪个号显就是哪里重或轻,具体的,没细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添加移位法,在用称量的办法是可行的,只要可以调节到足够小的震动,就基本能平衡了。不过对于涡喷的话,,,,很难调到能用。

网友:
涡轮式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
建议买一个1000W以上的激光器。 用电子秤高刷新率速获取重量信息。每到重量最轻的时候 打一次激光,烧掉0.001G的重量,用不了很多次 0.1G的动平衡就出来了

网友:
依稀记得有个国外的网站,diy动平衡机。机械结构象楼主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涡轮是镍基合金,750高温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神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到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啥都不懂的人也想参与参与,楼主说说原理和具体构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负责做机械部分  电子谁来。  大家一起搞一个动平衡 ,有能力的人聚一聚出点力 ,到时候成功了有贡献的每人一个,大家觉的怎么样?

动平衡是啥东西啊,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把电子秤给拆了。。。。。。

电子秤里面是一个压敏电阻。
原理是材料在压力下会产生微小形变。
这个微小的形变会导致电阻的阻值的微小变化。
通过电桥来测这个阻值变化即可换算出重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子称可以测出重量,怎么样知道重量在哪一个方向?

网友:
学习中!LZ是买的套件吧…是用陶瓷轴承吗?

网友:
应该在被测物体上做个记号!才能测到与记号位置的夹角重还是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称可以测出重量,怎么样知道重量在哪一个方向?

电子秤不需要知道重量在哪个方面啊...或者说,这个力一定是向下的...

网友:
设计了一个简易动平衡的机构

度娘了半天,也没有合适的答 案,最后干脆自己设计一个了,还很不成熟,欢迎大家斧正
原理如图:被检测机件两侧悬空,由弹簧支撑,一头用顶尖顶住,另一头也用顶尖,不过这个顶尖的支点是活动的,作用是放大轴头晃动的位移,上面安装一个激光发射器,就是大街上小孩玩的激光笔。但是激光笔的发射不是连续的。在激光笔的同侧,安装一个高亮度LED。机件上安装一个码盘,不安装也行,在机件上按照角度标上号码,让激光的亮点照射到机件的边缘。同时还要有一个加测机件转速的一个装置,我用的是光电检测。当机件旋转起来,达到一定速度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会使轴头发生一定的偏移,这个偏移量推动那个活动的顶尖,将这个偏移量放大,是的照射到码盘的激光点发生偏移。码盘上有若干个同心圆和放射线组成的网格,还有安角度标示的号码。就可以看出光点的偏移量,方便以后校正。由于激光是连续的光源,而且机件是高速旋转,根本看不清。所以我设计了一个检测机件转动位置的光电检测传感器,并把检测信号送到控制器,控制激光和LED燃亮的时间与时机,就是使它们发生频闪,频率与机件的转速相同,这是在较暗的空间里,我们看的转动的机件就好像静止的,此时激光点偏向哪里一清二楚,通过码盘上的光点指示和找到相应的号码,便知道哪里不平衡了。
一家之言,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论坛里有过帖子

网友:
我知道卡盘动平衡在5克之下,就是在一个绝对平台上,把传轴的卡盘放上去,然后有大大小小不等重量的磁铁一点点测量

网友A:
主要是位置关系不好确定,如果好确定的话,就可以用电子秤了,
因为工件不平衡,意味着转动的时候会往重的那边甩出去,
电子秤加示波器是可以测量出重的那一边刚好甩到电子秤传感器那里的信号,
只是这么确定那是工件的那个角度,或者说是那个位置。
仅仅个人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位置关系不好确定,如果好确定的话,就可以用电子秤了,
因为工件不平衡,意味着转动的时候会往重的那边甩出去,
电子秤加示波器是可以测量出重的那一边刚好甩到电子秤传感器那里的信号,
只是这么确定那是 ...

光学测位移比较好。
位置用编码器测就行了,反正不需要非常精确的

网友:
我顶一个~感兴趣原来在这也发过类似的帖子·想知道~~~~~~

网友:
有兴趣,吃书的时候做过实验的,就是当时也没搞清楚个所以然

网友:
见原帖:DIY的动平衡机 - 模型发动机及周边相关 - Engines - 模型论坛|遥控模型|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5iMX.com中 国最具人气及影响力的遥控模型论坛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4551&extra=page%3D2

网友:
见原帖:
DIY的动平衡机 - 模型发动机及周边相关 - Engines - 模型论坛|遥控模型|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5iMX.com中 国最具人气及影响力的遥控模型论坛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
等待高手解惑

网友:
楼主那轮子不是涡轮增压器里面的吗

网友:
这个动平衡只是测一边的,对于长转子一类的,还可能会有扭动,动平衡机的结构不难,难的就在定位和确定不平衡量,我的想法是两边的固定轴都要有检测器,这个检测器只要是一维的就行了,,如果转动后,检测器不能检测到与转动的角频率一致的信号,就说明动平衡是好的,如果检测到了正弦信号,说明有不平衡的地方,而这个信号的幅度是与不平衡度成正比的,相位是与不平衡量的角度有关的,至于说不平衡量是多少?并不是多少克,还与你想调整的位置的半径有关,这个可以在软件中设定,是与转速有关的.我在想,最简单的可以用个双踪示波器就可以看了,先开始可以用个固定质量的配重标定一下,这样就可以知道多少的不平衡量会产生多少的幅度信号,用示波器时,同步信号用外同步,而外同步信号可以用个光电开关取自轴上的0度信号,这里面要考虑信号的延时,要事先标定一下,就是在0度位置放上不平衡的配重,看输出信号的相位是多少,把这个固定相位扣除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氮化硅满杯陶瓷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F:

涡轮增压器上的涡轮是径向的,这个是我用k418材料精铸而成的

楼主:
强大的论坛    人才辈出

网友:
楼主用称的芯片做震动感应器的办法不错!用最简单的方法检测出振动值。。。。。。。

网友:
其实没那么复杂嘛,根本不用啥电子的东西,纯机械就足够了!

首先是两个轴承支撑坐,一个是固定的,一个是可以在一纬上活动的,但活动的那个能锁定,加速的时候要锁住。

在轴上涂上蓝丹之类的,然后用个摩擦轮或皮带给轴加速,加速到震动比较小的时候,然后用滑开皮带或松开摩擦轮让轴自己减速,这时松开活动支撑座的锁定装置,然后用一个针慢慢的靠近轴上涂了蓝丹的位置,当靠近到轴的摆动最大位置的时候针就会在蓝丹上留下划痕。然后用相同的方法,但方向相反再做一遍。两条划痕的中间位置就是重量偏大的位置。

网友G:
我再想了一下,动平衡必须要测两端的,两端都要浮动固定,为了减少对另一边的振动影响,两边的浮动必须是二维的,检测则用一维的就行了,用压电的虽然简单但可能幅度大了后就会损坏,所以我想用动圈式的,耳机的动圈就行,用空芯管粘在浮动连接的簧片上,两端的信号用双踪示波器显示,放大部分都不用,示波器的灵敏度足够了.另外还要有个同步信号,就是对于轴的定位信号,用编码盘不现实,最好是不能改变原来的动平衡的方法,光电的方法估计是唯一,但如何加上反光片?还是涂色?如果有轴上的键,用磁感应也行的,这样根本不要用什么其他电路了,就从示波器上看就行了,会显示两个正弦波,看一下正波峰的位置和0度的差多少?再考虑一下转动的方向,通道 1 和2 是左端还是右端?至于配重是多少,可以先设定一下,就是用同样的轴长,同样的直径,在两端上加上一小的配重,在一定的转速下看一下输出的幅度,这样,在实际使用时,就可以根据输出的幅度大小,去掉一定的重量或加上一定的配重,唯一的要求是对转速要固定,用什么电子称什么用也没有,因为最终的不平衡量是与转速,半径,轴长三个量有关的,这些可能要用个单片机才行,在测的时候,要事先输入轴长和半径,转速系统自己测,实际上称是测的形变,原来输出的重量已经不能在这个系统里直接用了,因为系统的轴的支承也有弹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再想了一下,动平衡必须要测两端的,两端都要浮动固定,为了减少对另一边的振动影响,两边的浮动必须是二维的,检测则用一维的就行了,用压电的虽然简单但可能幅度大了后就会损坏,所以我想用动圈式的,耳机的动圈就行,用空 ...

一边浮动就可以了,只要调头再测试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一边浮动就可以了,只要调头再测试一遍就可以了!

唯一的就只是少一个检测头,但要调 头,两边的不平衡相位不能精确定位,所以不是好办法,我这个办法就可以一次性知道在轴的两 边的什么位置要加重或去重,如果事先标定了,可以有个基本的定量,估计两次就可以校好平衡,两种办法,一是加配重,二是去重,就是铣 掉一定的重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唯一的就只是少一个检测头,但要调 头,两边的不平衡相位不能精确定位,所以不是好办法,我这个办法就可以一次性知道在轴的两 边的什么位置要加重或去重,如果事先标定了,可以有个基本的定量,估计两次就可以校好平衡, ...

一般来说要做动平衡就是已经做好静平衡的了,需要做动平衡就是因为两头的重心是偏的!也就是说转起来之后是两头摆!

就好像砂轮机,你装好砂轮之后,静止状态,砂轮可以停在任意位置,但转起来之后,确有可能会震动的非常厉害,之所以形成这个结果,就是两个砂轮都是偏的,但偏的方向正好相差了180度。

其实如果知道一些具体参数,比如重心位置啥的,测一头基本上就可以算出偏差位置和大小,不过在这些东西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掉头再测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一般来说要做动平衡就是已经做好静平衡的了,需要做动平衡就是因为两头的重心是偏的!也就是说转起来之后是两头摆!

就好像砂轮机,你装好砂轮之后,静止状态,砂轮可以停在任意位置,但转起来之后,确有可能会 ...

是不是要先做静平衡?有了这个再先做静平衡有点那个了吧?你多加一个动圈检测的,又不用多花什么 钱,双踪示波器还能看出两边的角度差,这不好吗?为什么 要少弄一个检测器,再掉头呢?做事总有个目的吧?你少装一个检测器,省的钱够你掉头烦的吗?
而且先做的静平衡有没有可能是白做的?比如两边的圆盘A和B,实际上A圆盘是平衡的,而B在0度的位置重了0.1G,你做静平衡时不知道要在A或B圆盘上去,可能的就在A盘的0度位置去掉了0.1G或者在A盘的180度位置加上了0.1G,这样静平衡了好了,但动平衡却没有好,你再校动平衡,是不是要动两次手?我不知道为什么 要先做静平衡?至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无用的,且是做的坏事.我们看到 车轮胎做平衡就是直接做的,不会先做静平衡的

网友:
我认为动平衡可以做,首先机械部分,两头用轴承,在轴承上有三个支撑点,左右和下,下面支撑占的顶尖,左右用电子秤的感应器加微调.电子方面用较好的单片机进行计算处理,原理是由码盘进行定位,两个感应器通过相减计算,算出重量,切之

网友:
http://www.technologie-entwicklu ... balancing_tool.html
看这里吧,比较容易制作,操作时麻烦些,用LED指示位置

网友:
弄出这个玩意,那可用处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要先做静平衡?有了这个再先做静平衡有点那个了吧?你多加一个动圈检测的,又不用多花什么 钱,双踪示波器还能看出两边的角度差,这不好吗?为什么 要少弄一个检测器,再掉头呢?做事总有个目的吧?你少装一个检测器 ...

几乎一定要做静平衡,因为静态就横发现的问题根本没有必要转起来检查!其实对于一些很薄的旋转体来说,只要静平衡搞好了,动平衡都没必要弄!

另外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什么示波器传感器都不用的,划线液和划针就可以搞定了!要调头测量是因为重心位置不清楚,干脆用实际测量来的更简单。

至于为什么只用一个传感器,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专业的动平衡测量装置上都是一个轴承固定,一个可以进行一纬度的摆动

网友:
我以前研究过一点动平衡测量电路

网友(2013-02-19):
我的理解
1、动平衡首先要能转起来(可以用电机加细皮带轻驱动)
2、要知道转到哪里了(电机必须是位置伺服的,检测到向下力最大的角度,并记录下来,然后驱动待动平衡的轴停在指定位置)
3、要分别知道轴的两端在那个位置向下的力最大(必须能检测到最大力的时刻,并将信号及时送给电机的伺服电路,同时定性的给出不平衡的量或趋势)
4、贴平衡块或打磨掉一定质量
5、重复上述过程

因为不平衡的转子或轴在恒速转动过程中会在轴的两段形成一个周期性的力的波动,只要检测出这个波动的相位,就能按位施法。
简单理解,电路上就是一个相位与幅度测定仪。

网友:
高级玩意

网友:
加个编码器 要带A相与Z相的,精度不用高16就行
用两根正交的二力杆固定待测端的轴承,其中一杆上贴应变片
编码器A相接计数器,Z相接计数器回零
应变片接单片机,读极值G,与极值时的计数器数Ng
通过Ng与G就知道偏心量与偏心方向了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