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床上的,3相电机(1985)死而复生记

楼主(2012-03-17):
3相电机(1985)死而复生记

从 网上购买的手板床到家了。

东西也算对得起价格了,不错。

电机后面的风扇是坏的,轴也磨损了。

电机的前轴也是坏的,磨损了,还垫了几个铁皮套,真杯具啊。

连前轴承位也是垫了铁皮套的。

楼主:
皮带轮也是坏的,转起来目测歪3MM。。。

弹簧夹头看着像手锯的。不过这种东西只要锯开即可,不影 响精度,影响美观.

85年都用1字螺丝,手拧已经打滑了,后来用冲击批拆的。

那个铜螺丝,是在清理机器时在尾盘孔里发现的。看来以前是用来加工铜的机器。

楼主:
拆开电机一看,妈呀,烧过的。一阵臭味。

心想只能拿去卖破烂了。

4块钱一斤,还能值个80多块。

扔那儿两天没理它,后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三个线头都是15欧。而且对壳绝缘良好。看来有戏了,能修复。

楼主:
淘宝买了前轴承6203,后轴承6202。原来的都坏了。

前轴损坏。上车床,车至14MM通轴。再用一个铝套,砸进去,车铝套至17MM轴承位。

后轴损坏,直接把伸出去的角磨机割掉了。风扇壳里装入一个220V的小排风机。

前后法兰各打6个排气孔。

线圈改三角接法后,用环氧树脂恢复绝缘。干后装回。

变频器显示50HZ 时电流2.6A。100HZ时电流0.9A .

自己从新车了一个铝的皮带轮。装上了,同心度OK。

电机修复告一断落。

网友:
配,先把沙发坐了~~~

网友:
小心放炮

楼主:
这图是在淘宝找的。看它的刀架部份是两截,不知道为什么?我手里只有长的那一截。

C7012D1仪表车床

                                                                                                产品特点C系列仪表车床为手动形式,由横向进给,纵向进给和夹紧3个动作,能进行外圆,端面,倒角,钻孔,切槽,切断等工序,需要时可配合简易送料装置手工棒料送料。
C7012D1仪表车床(整机)参数
名称品牌名称品牌
最大加工直径(通过拉杆时)12中拖板数量2件
最大加工直径(在夹头前端时)20夹持方式弹簧夹头
最大加工长度50夹持机构机械式
刀架横向最大行程40送料方式手工
刀架纵向最大行程100主轴/拉杆孔径21/13
最大回转直径120主轴电机0.75kw
刀架主轴转速(4P电机时)700/1400
径向跳动0.015主轴转速(2P电机时)1400/2800
圆柱度0.01/100机床重量(光机)40kg
重复定位精度0.01机床重量(整机)110kg
中心高76机床尺寸(光机)750×400×250
拖板进给速度手动机床尺寸(整机)850×700×800
C7012D1仪表车床(整机)配置
名称品牌名称品牌
主轴电机福建三叶主轴轴承哈尔滨
标准附件
名称品牌名称品牌
弹簧夹头(毛胚)1
(安装在机上)
手柄3支(安装在机上)
选购附件
160 mm中拖板1
三爪手动卡盘Φ100卡盘法兰Φ100

楼主:
主轴——前轴承30207和后轴承30306(斜珠轴承)组合而成,有足够的径向、轴向的承受力,确保其钢性。

进给——用手柄转动圆盘,通过拉铁推动拖板的往返。

拖板——分为活动拖板(94mm长)和固定拖板(60mm长),称为双拖板;在加工中分别担任不同的加工工艺,也可以选购整体活动拖板(160mm长),成为单拖板。

夹紧——由两个月形爪和滑套及伞形螺母组成,是夹持工件的动力。

弹簧夹头——用弹簧夹头夹持材料。每种材料规格对应一个夹头,范围在公称直径±0.1mm。

切刀架——安装于车头箱上作切断用途,是棒形加工时的辅助工具。

网友:
配,鄙视上面的先把沙发坐了~~~

楼主:
拖板——分为活动拖板(94mm长)和固定拖板(60mm长),称为双拖板;在加工中分别担任不同的加工工艺,也可以选购整体活动拖板(160mm长),成为单拖板

谁给科普一下“双拖板”的功能?求赐教 。。。。。

网友:
折腾,继续折腾,化腐朽为神奇。

网友:
老七可以呀...没想到有一手啊...皮带轮,作为半专业选手的我还没不会车呢...

网友:
 起死回生

网友A:
弄这多仪表车干啥,还这样破旧,弄弄再赔钱卖了?
老大,天天弄这个靠啥吃饭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拖板——分为活动拖板(94mm长)和固定拖板(60mm长),称为双拖板;在加工中分别担任不同的加工工艺,也可以选购整体活动拖板(160mm长),成为单拖板

谁给科普一下“双拖板”的功能?求赐教 。。。。。ht ...

双拖板是为了安两把刀,称为排刀。一般位于工件两侧,加工时一前以后两次,把工件不同部位不同形状加工出来,比如台阶轴和端面,避免使用成型刀不好磨,或者切削量差异造成损坏。提高工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拖板是为了安两把刀,称为排刀。一般位于工件两侧,加工时一前以后两次,把工件不同部位不同形状加工出来,比如台阶轴和端面,避免使用成型刀不好磨,或者切削量差异造成损坏。提高工效。

但是另一个拖板没有看见传动机构啊。。。好像是不能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这多仪表车干啥,还这样破旧,弄弄再赔钱卖了?
老大,天天弄这个靠啥吃饭呀。

方老大,人能吃多少饭?

网友:
等老7弄好了,低价甩。。。。。。。。。

楼主:
继续请教 双拖板 工作原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面那个可以装限位件用的,尤其是车台阶轴时可以装多个限位件.车完一个台阶,把前一个限位件抬起,车下一个台阶.

网友:
老七太能折腾,无话可说,

网友:
电机里面装风扇 有意思

楼主:
洗了个澡,很舒服。

网友C:
L Z 小车准备怎么改呢!多米入的啊?

网友:
厉害,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L Z 小车准备怎么改呢!多米入的啊?

不改,玩这台就是修复原有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改,玩这台就是修复原有功能。

7爷 想问问是如何给床洗澡的? :loveliness:

网友(2012-05-21):
真是化腐朽为神奇 属一流折腾大师 请问你是如何用环氧树脂恢复绝缘的?要细节,为什么不用绝缘清漆?前轴磨损车细加铝套再精车,两端盖打散热孔,后罩壳内装轴流风机,再加上恢复部分受损绝缘--简单,有效,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