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改双550、5叶32桨及用7.2V镍氢电后的航行状态。

楼主(2012-03-17):
由于不满该船在双390、8.4V电时的动力状态(电机、电调较烫,以前有上过视频的)。就抽空改换成马步奇550大扭矩的电机,同时也重新匹配了相应的基座。由于该型马达自带风扇,故同步取消了自制的风扇,以减少功耗。担心50A的电调过热,就加装了铝质的散热片并用散热胶贴合两者。
午休时间较短,大概的调整了下压载就去试水了。结果船尾过重了,同时由于推力的提升,船体的抬头现象过大了。不过电机和电调的温度都仅微温。呵呵。 以后再调整啦。
以下是当时试水时的视频供各位一阅,当时全重4.29公斤,双550,1个50A电调,7.2V4500毫安镍氢电池,油门75%.

[rm]http://www.tudou.com/v/lwGnIyhKMfc/&rpid=2702215&resourceId=2702215_04_05_99/v.swf[/rm]

[rm]http://www.tudou.com/v/Qx1sQ65q3EQ/&rpid=2702215&resourceId=2702215_04_05_99/v.swf[/rm]

网友:
感觉浆有些问题   大油门时在打空泡   没设么推力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因为这5叶桨的螺距不是很大-----船速已超比例了且不想烧电机和电调。:loveliness:

网友:
静止时好像艏艉还是平的,行驶时艉部下沉可能是因为螺旋桨将水排走,周围的水来不及补充,造成了一个‘坑’。就是说,这个船型的比例航速已经远远被超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关注,船尾在静水时,尾部的吃水已过了黑色水线的上缘,舰首的吃水尚在水线的下缘约1毫米左右。在这次试航后,又做了些调整----全重由4.29公斤减为4.04公斤,舰尾、舰首的吃水均已调平(一半的水线)。待天气好些时,将再试水。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高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