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6个2212起飞重量能有多少?

楼主(2012-03-17):
6个2212的六轴一般起飞重量多少?极限多少??谁知道?

网友:
为了安全 最好在单只电机极限拉力的3分之1左右最好。

楼主:
1/3~~~那才1500G,也就是6轴不挂东西的重量~~~~~~~

网友:
今天刚试了2212四轴起飞重量1600g,飞机净重900g,挂载700g水,油门推到大概80%

网友A:
我的6轴2212KV1000 11.1锂电,带齐相机云台 FPV设备等全重2230克,半油悬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6轴2212KV1000 11.1锂电,带齐相机云台 FPV设备等全重2230克,半油悬停。

六个电机半油门和四个电机80%油门 功率也差不离,续航都不咋地

楼主:
能达到2000g就行了

网友C:
不能单纯这么算的,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至少要看用什么浆啊......

楼主:
标题

郎宇x2212 kv980 1045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个电机半油门和四个电机80%油门 功率也差不离,续航都不咋地

2组电池并联可以增加航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增加电池容量不一定,因为增重和曾升不一定成正比

网友:
2KG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单纯这么算的,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至少要看用什么浆啊......

说得极是。。桨是关键。

网友:
2212KV1000是800多克的拉力,如果四轴也就是说起飞重量1000克左右为宜?

楼主:
标题

能2000g就行了,挂个小相机就行了

网友:
我的diy 四轴,上4000mAh电池  整机重 1240g; 加上图传,狗2,及简易狗2挂架 1533g  看起来没压力,新手,没场地,还没敢挂上狗2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