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ini cp与mpcx v2 哪个抗风性好

楼主(2012-03-17):
求教mini cp与mpcx v2 哪个抗风性好.今天都户外去放了四通机子260a,发现抗风性不强,在户外飞明显的有乐趣,也正有打算上六通机。mini cp与mpcx v2两款机子决择中,想从抗风方面的强弱,来决定买哪一款。各位达人给点意见。

网友:
六通无副翼直机所谓抗不抗风完全是依靠三轴程序的优劣,貌似MCPX在这方面要好一点

楼主:
听说MINI CP在三轴比前作Genius cp有很大的改善,不懂是否不输于mcpx  v2。是否有人两款机子都飞过。分享体验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MINI CP在三轴比前作Genius cp有很大的改善,不懂是否不输于mcpx  v2。是否有人两款机子都飞过。分享体验经验。

我觉得新手很难体会它们的差别。。。如果有人指导、不怕调机麻烦,GENIUS CP是首选,价格便宜很多
MCPX的好处是,一般的老鸟,买了它好像很少有不满意的

网友:
没玩过CP,帮顶

网友:
mini cp应该也不差

网友A:
MCPX V2要强一点虽然用的是有刷,很不错,手感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PX V2要强一点虽然用的是有刷,很不错,手感也好

MCPX V2要强一点,你确定吗?这两款机都飞过?
我只玩过mini cp,既稳、又灵活是我对它的评价,抗风一点问题都没有。相对于装有SK360(SK360是两轴,配合DS760不输于V8)的500的手感,有那么一点点迟钝,但MINI CP电路板上面有个电位器,不知是不是调它动作的灵敏度的,明早试试看。
对于我没玩过的MCPX,大家都说好,那就好吧。所以我斗胆估计这两款机在性能上都是半斤八两的,就算mini cp这方面输了,也不会输得难看。所以选谁就要综合考虑了。
论配件,mcpx相对CP的那是相当贵的,你要说mcpx要比cp耐炸,那我可以告诉你,我玩了不下30个电池循环,炸坏要换的只头罩固定杆,那个东西就10块钱,还有脚架滑撬的尖尖断了、头罩裂了,这些都不影响使用,没换。今天早上练倒飞悬停,两块电就炸了不下十次,一点事都没有  。
但是,mini cp也不是完美的,因为是华XX的产品,华XX是怎么出名的?没错,就是QC是出名的烂,售后服务出名的差。朋友加上我的一共3台MINI CP,至少已经坏了5只舵机,其中一朋友还有几次扫齿的经历。别人的舵机是怎么坏的我不知道,但我的两个舵机肯定是没炸就坏了,一个是装配和舵机设计问题,我打熄火调机时候憋坏的,应该是烧板,另一个更莫名奇妙死VR。但换了两次舵机后,狂炸都还没出问题。还有就是DEVO7,模拟器接口接触不良,导致有时开机不能对频,打去华XX问,接电话的家伙还说不懂D控,让我周一再打去找客服。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遥控器,且不介意MCPX配件贵,买MCPX是很保险的选择。
如果原来没控,那么选DEVO7+mini cp套装也应该不会让你失望,个人觉得D8 D10都没必要,华的控不适用来飞大机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PX V2要强一点,你确定吗?这两款机都飞过?
我只玩过mini cp,既稳、又灵活是我对它的评价,抗风一点问题都没有。相对于装有SK360(SK360是两轴,配合DS760不输于V8)的500的手感,有那么一点点迟钝,但MINI C ...

mcpx,gcp ,minicp都有, 赞同楼上的意见 .minicp 的改进不错,稳定性比gcp好,跟mcpx基本 一致了。但是悬停时尾巴有缓慢温漂这个问题从gcp以来一直存在,由于华科尔的客服死活不承认这个问题,所以很难得到改进。
华科尔的2g舵机,那是谁用谁知道,要避免扫齿,只能换副厂的2g舵机或者仿造老外那样做个servo save mod: http://benmlee.com/Genius_Servo_Saver.htm
实际上华科尔就没有QC, 一直以来的策略产品出厂就拿玩家作为小白鼠,收集到足够问题就改进了出下一个版本来卖,而不去补偿小白鼠的损失。所以这是让老玩家离开华科尔的最大原因

总之买minicp和mcpx都不是错误的选择, 不过鉴于目前已经有副厂mcpx以及配件,飞越也开始生产mcpx配件,加上mcpx的耐炸设计,我建议手头没有华科尔控的就选mcpx;如果已有华科尔控的当然只能选minicp

网友C:
室内应该没有大的差别了。
抗风能力差别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室内应该没有大的差别了。
抗风能力差别大吗?

没有差别,虽然mcpx首创了asx大大增加小鸡抗风能力,但是国内的工程师破解并抄袭软件能力全球第一。从gcp开始就已经跟原有的26xx修正模式切割,照搬mcpx的三轴修正模式,两者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网友:
那么小的jj,抗风能强哪去,看你喜欢哪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控也选不了minicp,以前玩华的都是2801pro的控阿.

网友E:
又是这样的口水贴,有意思吗。能和MCPX 竞争的小J,国内好像还没有。讨论这个有啥意义?模型就是价格决定一切。有钱就上MCPX,钱少就CP,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是这样的口水贴,有意思吗。能和MCPX 竞争的小J,国内好像还没有。讨论这个有啥意义?模型就是价格决定一切。有钱就上MCPX,钱少就CP,就这么简单。
这句话是关键!顶个!

网友:
标题

昨天拿mini cp出户外玩,风有三级左右,机机飞起来后很稳,风有时很大吹过来机机不会被吹走还是在原地不动!但机机会有金鱼尾现象!我是新手,就玩过这个六通

网友:
我室内都还稳不住mCPX,昨天去室外练了两颗电池,小风,能飘多远飘多远,我知道是我的问题,但总在想这小飞机不是会自稳吗?感觉我这新手没从中得到什么好处。:loveliness:

网友:
我来说说吧,我手上只有G CP、
那天估计有四级风了,风筝被吹得滑滑的响,拉都拉不下来。
CP 静态放地方被吹翻了
我的CP 悬停原地不动,不过很抖,尾巴和机身都抖。

有这么大的风,你也不会出去飞了。吹得头疼啊。。。

网友:
坐等山寨MCPX降价。:loveliness:

陈伯

网友:
MCPX 4级风随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