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盖拆解,不知发那好,放这问问

楼主(2012-03-17):
无聊来问问,洗发液那种按压瓶盖(泵头盖)如何拆解?

网友A:
一个牌子一个样

网友B:
破拆一个就知道了,这个又不值钱

网友C:
接下边管子那可以拧出来,有螺纹的。小时候用来做水枪玩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喜欢破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不对

网友D:
其实与虹吸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E:
在盖子里面,你自己观察一下,好打开的

网友F:
应该是2个单向阀!

网友G:
用热水泡软,下面的软管那里可以拧开,不过每种盖子设计都有差别。有的是不能拆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