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飞翼,请教高手+增加起飞视频

楼主(2012-03-17):
           最近看到高手都用飞翼玩FPV,一直想上FPV的我,心里痒痒的。
           这周上了1340的飞翼,关键是便宜,没米人的选择。安装很顺利。
           配置:xxd2212 1400KV ZTW 30A 3S 2200mah HY 0845桨 起飞重量638g
           今天难得放晴,下午到我的专用飞场首飞。
           从没飞过飞翼,加上老手都说飞翼有难度,重心要很准。起飞那会还真没底。投了两把都没成。

          休息了一下,吸一口气,我那个去,助跑十米,我投。
           终于上去了,不过不受控,感觉就像失速一样,还好条件反射地推油打舵,看来50个小时的留空时间还是有点用的(虽然都是入门机, )。
           飞翼速度上来后变得很听话。很稳很好飞,能快能慢,爬升有力,转弯很稳。1/3油平飞,非常省电。飞地很爽!

          但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高手:
           1,飞翼的失速很高,手投起飞的时候速度不高,容易失速。不知大家是怎么起飞的。全油手投吗?这个怕打手。还是大家都上弹射了?
           2,在空中横滚,后翻时右旋失控,无法改出。已经排除机械故障。请问有谁遇到过,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希望飞过这个飞翼的朋友多交流一下经验。有人已经试过FPV了吗,最大载重多少?谢谢!

第一次试发视频,拍地不好,大家指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kV1400电机就不要用8寸慢飞桨了,设备很受伤,而且效率极低……

楼主:
请问用什么比较好?有个APC的0705.这个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比较好?有个APC的0705.这个可以不?

APC 7×5E不错,仿GWS的8040和8060窄桨也可以。

楼主:
好的,今天先用APC 7X5 试试。

网友:
我抛飞翼两种方法不加油头顶轻轻抛出后立马一半油门,省劲还平稳不容易侧翻,另一种就是拿着翼端最大油门向上猛扔,这个不好控制

网友A:
是新人的话,用支架或者用弹射,老鸟里面被打破爪子的都不在少数,还是小心为妙。
飞翼还分很多种,既然是新人,你应该从德版或者和风开始练手,那两种是慢速飞翼,你这个算是中速里面稍微快一些的。
这种飞翼容易失速,转弯的时候适当加油门。或者飞行的时候,你的油门不要降到四分之三以下。
练熟了的话,你才能学抛掷。
抛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托住底下,抛起来再开油门,这种方法比较常见,可是一旦疏忽,就容易打手,论坛里面那几个受伤的例子,基本上都是这种办法出的事。
另外一种是扯住翅膀,像扔DLG那样甩出去。飞翼没有尾巴,所以比扔DLG难多了。我用的是这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需要找手感,要练习一番。

网友A:
你的第二个问题比较麻烦,这架飞翼两边有倾斜小翼,明显是追求稳定性和速度,不适合做动作,想要漂亮的后翻,把那两个小翼去掉再说。除外你的电机可能也弱了一些,想要玩后翻的话,一颗相对强大的电机必不可少。
这架飞翼已经有不少人当做载机玩FPV了,载重绝对没有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
飞翼,高手的玩意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试过了,飞翼留空时间太短,来不及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新人的话,用支架或者用弹射,老鸟里面被打破爪子的都不在少数,还是小心为妙。
飞翼还分很多种,既然是新人,你应该从德版或者和风开始练手,那两种是慢速飞翼,你这个算是中速里面稍微快一些的。
这种飞翼容易 ...

谢谢指教,
我不知道这个速度有点快,确实容易失速。入这个全因便宜。
昨天晚上查了一下别人起飞方法,今天一个一个试。刚刚飞了四块电池,起飞己无压力。
放弃原来手托在下面,半油投掷,再加油。这个方法感觉使不上力,投地不远。
今天用左手拿控,右手拿右翼前沿,大油小迎角起飞。不用很大力,顺着电机推力线向前带,飞翼就能平稳带起来了。用力宁少但方向一定不能偏,一偏就会打转,上不去了。
起飞重量630g左右时成功率很高,而且心理没打手的压力。加dv后约800g ,用这个方法就困难了一些,可能与动力不足有关。
所以我觉得如果上FPV 起飞重约1000g , 还是用那个弹射的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二个问题比较麻烦,这架飞翼两边有倾斜小翼,明显是追求稳定性和速度,不适合做动作,想要漂亮的后翻,把那两个小翼去掉再说。除外你的电机可能也弱了一些,想要玩后翻的话,一颗相对强大的电机必不可少。
这 ...

很有道理,这个机子还是不做动作了。安心搞FPV.

网友A:
你可以在论坛里面找一下,好像有人提过一种叫芭蕾舞的飞翼抛掷方法,那是针对比较重的飞翼的抛掷法,还有一种比这更有效,我是在小鬼子的论坛找到的,他们叫反手刀,确实有点小鬼子玩反手刀的味道,飞翼拖在后面,甩出去之后就已经平飞了,不会打转,也是用在重飞翼上的,你可以试试。
你这飞翼至少可以加到1.5KG。足够挂全套图传加一个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论坛里面找一下,好像有人提过一种叫芭蕾舞的飞翼抛掷方法,那是针对比较重的飞翼的抛掷法,还有一种比这更有效,我是在小鬼子的论坛找到的,他们叫反手刀,确实有点小鬼子玩反手刀的味道,飞翼拖在后面,甩 ...

鬼子的“反手刀”!这个要研究一下。
1500g  ,

网友:
这飞翼重心设在哪里好飞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碳杆向机头过来一点点。5-10mm. 不用太精确。差不多就行了,反正我试了1500mah, 2200mah电池放在同一个地方都可以飞地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论坛里面找一下,好像有人提过一种叫芭蕾舞的飞翼抛掷方法,那是针对比较重的飞翼的抛掷法,还有一种比这更有效,我是在小鬼子的论坛找到的,他们叫反手刀,确实有点小鬼子玩反手刀的味道,飞翼拖在后面,甩 ...

兄弟能共享下反手刀的方法么,很感兴趣。

网友A:
那是09年逛鬼子论坛看到的,现在要找,还真不容易。
这种抛掷法,就是扔DLG的变种,因为飞翼没有尾巴,甩的时候速度太快就容易转,所以小鬼子想出了这招,具体做法是用手反握飞翼前端,就像反握日本刀,或者反握匕首那样,等到甩起来之后,飞翼始终拖在身后,手完全伸直,速度也达到最快的时候,飞翼差不多是平的。
可惜最近不能飞,要不然上几张照片,比什么都容易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09年逛鬼子论坛看到的,现在要找,还真不容易。
这种抛掷法,就是扔DLG的变种,因为飞翼没有尾巴,甩的时候速度太快就容易转,所以小鬼子想出了这招,具体做法是用手反握飞翼前端,就像反握日本刀,或者反握匕首 ...

呵呵谢谢,等你上图片才能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杆向机头过来一点点。5-10mm. 不用太精确。差不多就行了,反正我试了1500mah, 2200mah电池放在同一个地方都可以飞地很好。

我就觉得店家给的重心不正确, 店家给的重心在透明座仓往后一点, 用2200 30C电池都压不了头, 加2块5号电池勉强才能压得住, 周末按兄弟这重心试灰去.....还有想问一下, 楼主您用一块2200 3S电池可以飞多久, 不玩暴力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2200 3S 不暴力,15分钟以上是没问题的。因为刚开始飞这个,也没装电压报警没有拼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09年逛鬼子论坛看到的,现在要找,还真不容易。
这种抛掷法,就是扔DLG的变种,因为飞翼没有尾巴,甩的时候速度太快就容易转,所以小鬼子想出了这招,具体做法是用手反握飞翼前端,就像反握日本刀,或者反握匕首 ...

是不是这个姿势?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2#pid7525101

http://bbs.mx3g.com/thread-176296-1-1.html
把重心调前一点就是了。这个飞翼最好用高数电机小浆

网友:
我装3000mAh都800克可以飞半小时的。2212KV2200APC6X4浆,重心在杆前3~4厘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姿势?

不是,是像掷铁饼一样,反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像掷铁饼一样,反握

哦! 明天试试!

网友:
大家玩推荐,我也来一个。
我选发动机是2212 930KV
电池有两个组合。
一个和楼主一样,配9060桨,可以飞得很悠闲,也会非常省电,飞到你腻,另外一个组合是6S 3300mah,换7*5高速桨,小暴力,最高一百二,可以飞六七分钟,这应该算不短了。

网友C:
找了2个手抛起飞视频,周末大家说的方法我都要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了2个手抛起飞视频,周末大家说的方法我都要试一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IwMjk4MDM2/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g3MjU3MzQ4/v.swf

两种都很危险,论坛里面很多人被打破手,就是用这种方式。
它们危险的地方不是一上来会出事,用一只老鸟的话来说,你扔一百次,或许全都没事,但是第一百零一次可能就砍到手了,你可以去fpv区看一下,那里有个帖子,看看那只血肉模糊的手,或许对你会有点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都很危险,论坛里面很多人被打破手,就是用这种方式。
它们危险的地方不是一上来会出事,用一只老鸟的话来说,你扔一百次,或许全都没事,但是第一百零一次可能就砍到手了,你可以去fpv区看一下,那里有个帖子 ...

第一种方法还不错把,投出去后再开的油门。第二种很不好掌握,不推荐。视频中也能看出他的考虑时间不多,必须马上做出修正。

网友A:
你认为很不错的话,那就离开被砍手不远了,两种方法其实一样,手都离开螺旋桨太近了。
给你一个连接,看看老鸟的遭遇吧,那里面还可以看到另外一只更老的鸟的事,那只老老鸟还上过电视,同样也被砍得稀里哗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0627&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很不错的话,那就离开被砍手不远了,两种方法其实一样,手都离开螺旋桨太近了。
给你一个连接,看看老鸟的遭遇吧,那里面还可以看到另外一只更老的鸟的事,那只老老鸟还上过电视,同样也被砍得稀里哗啦。
ht ...

这个早看过了,确实恐怖。正想上一样的2216 和10寸桨。还是做弹射把。

网友D:
飞翼没飞过,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翼没飞过,学习了

看你飞了那么多翼龙,飞这个没问题,
我也是玩了四架翼龙后上的这个。

楼主:
加了起飞视频!

楼主:
对于这种起飞方法 , 请高手指导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
看看我的起飞方法:
手捏机头,飞翼接近垂直
推油门到底,向前上方45度抛出
http://bbs.mx3g.com/thread-164164-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起飞很飘逸,我的机上装了FPV的设备,有点重,不知用你这个方法行不行?

楼主(2012-08-14):
现在越来越喜欢这个飞翼了,非常好飞。今天加了FPV,差点玩不转了。起飞不成功,直接自旋,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后来改了点东西才起飞成功。原因稍后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