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验烧图传了 请教大家烧掉的原因 配的是那个RC30 ...
今天试验烧图传了 请教大家烧掉的原因 配的是那个RC302的套装

楼主(2012-03-18):
今天买了一个稳压12V的升降压平衡模块,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并联的插头,装好后用万能表测试了是12V的电压,随后接到
图传
上面,先是图传上面的SS14的元件烧了,发现只是不给摄像头供电单独给摄像头供电图传依然可以用,而后手贱又接了一次,这下好了图传上面的那个黄色的元件烧了,图传就不接电了,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又买了一个柏通的图传,不敢接了。请教下大家,是我接线的问题吗?接完线都检车了下全部正常的,没有短路,也没有正负极接反。谢谢!

楼主:
上图是接线的大概 下图是图传烧毁状况

网友A:
应该是接反了,钽电容只要一接反就烧的,就像你这个

网友B:
稳压电源的输出端应该是正负极接反了,否则不会出现烧电容的情况

网友B:
不过有的图传是5V供电的
请注意看下说明书

网友C:
这应该是5.8G的那个图传吧?应该是12V的啊,你还接什么模块啊......有可能是模块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5555 把模块去掉了 请教大家柏通的图传是否需要加模块 还有这个图传还有修复的可能么

网友D:
换烧毁的原件 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