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WK-M的兄弟们 有没有 用9X2+DM9 设置失控保护成功的

楼主(2012-03-18):
今天我反复尝试了N次 插对频线 通电 拔对频线 按住对拼按钮开控
不管怎样搞 只能记录油门通道的失控保护位置
现在在AUX2上 装了个油车用的失控保护器 将就呢 总觉的不稳妥
还请有设置成功的兄弟 指导一下

网友:
成功的飘过

网友A:
DM9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的是9x2不需要对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能不能留个QQ号 想请教一下 :loveliness:

网友C:
原帖由
包头是鸿图科技
于 2012-3-18 00:18 发表
今天我反复尝试了N次 插对频线 通电 拔对频线 按住对拼按钮开控
不管怎样搞 只能记录油门通道的失控保护位置
现在在AUX2上 装了个油车用的失控保护器 将就呢 总觉的不稳妥
还请有设置成功的兄弟 指导一下 [/quote
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9971&extra=page%3D2

楼主:
 按照这个实验了 不好使 而且今天飞的时候 发现每次换电池必须要重启遥控器 否则 接收机跟卫星的灯不同步 在一直闪 而且 这个状态也能飞、、、、    非常郁闷

网友D:
这么麻烦还不舍得换遥控?

楼主:
9X2用习惯了 为了个DM9又多一台9X2 多了一堆接收机、、、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9971

网友F:
我就是这样设的,好使啊,楼主可能不够细心

楼主:
问题找到 是那个接收机的问题 我换了其他接收机就OK了 看来山寨接收机还是不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