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新买的433不敢试飞了!

楼主(2012-03-18):
看了前辈们的丢机报告 才买的433没有勇气试飞了  我用的10C+5.8G图传不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那么可怕 做好工作

网友:
我买了433有大半年了,最近才用.经过十几次飞行还没有出现过失控现象。但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网友:
还是用大众化的口碑好的心里踏实,万一什么时候中奖了呢?

网友A:
什么都不需要,只要心里准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需要,只要心里准备准备
有死机后丢机的心里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楼主不要的话半价出给我吧

网友:
433也是和其他接收机一样,接收机天线尽量远离图传,两根天线 V字型向上安装  遥控器天线垂直, 这样距离最远  极限距离我没试过,台湾客户说20-40km ...
话说回来,现在都有飞控 失控也可以自动返航2

网友:
楼上的没有看过前辈们的教训吗?不是433的距离问题,它的距离随便10千米没问题,注意问题是当被干扰后,接收机死机,飞控感觉不到,有自动回航也没用。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433性质和2.4g一样 都是跳频的,只是频率不同而已,futaba是大厂做工肯定性能稳定,rmilec 433是 国内做的 不排除你说的这个单片机死机情况。有条件的还是去买进口433比如 Dragonlink 433,最稳定。 不过rmilec 433我也用了1年多,飞了几十次,还没遇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