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电压问题

楼主(2012-03-18):
天7用锂电,实际3.88伏,显示3.7伏。老报警。4.15v显示3.9伏,求为何啊,已选择锂电供电方案。

网友A:
要知道,天7毕竟不是精度万用表,我每次充完控电,B6显示的电压,万用表的电压,控显示的电压均有些许差异,已经精确到0.01了,应该是正常的,一般控电到3.7V的时候,我就开始充电了。个人还认为,天7内部应该有电压保护吧!特意将实际电压降低,这样来保证其使用寿命!

网友B:
 楼上正解,报警了就充电呗。充满显示4.0,用到3.7就再冲。实际是4.2用到3.8。还有种说法是开关接触不良,多开关几次也没什么变化。最好用4000毫安的,2000不够用

网友C:
天7是有供电模式选择的,不知道你选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