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直流电机(E543)换碳刷后转速不稳

楼主(2012-03-18):
直流电机(E543)换碳刷后转速不稳,而且很容易过载。新碳刷刚换上没有问题,用一个小时左右就不行了转速开始不稳而且过载,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下,买了两个电机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两个碳刷材质成分不均匀啊?不懂楼下的回答

网友:
是不是接触面积比原来的大造成接触不均匀

网友:
检查接触是否良好,检查新碳刷是否同一规格,尺寸是否相同,检查转子换向器是否有碳粉短路。

网友:
估计生命完结了,直流电机寿命不高

网友:
而且也不算便宜呢

网友:
换前清理电枢,检查更换的碳刷的含铜量和原装碳刷是否一致,尽量选择一致的。
如果检查电枢有明显的黑色环纹和沟槽,需要使用车床等夹持后,用金相砂纸磨好,沟槽很深的要车平后再打磨好,不然更换碳刷用处也不是很大。
另检查碳刷的弹簧压合力和原装的是否相当,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网友:
不懂你说的过载是什么表现?堵转?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机(E543)换碳刷后转速不稳,而且很容易过载。新碳刷刚换上没有问题,用一个小时左右就不行了转速开始不稳而且过载,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下,买了两个电机都是这样的问题

个人建议,看看碳刷支架的角度,和定子的角度,此外看看碳刷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