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2.4G怎样设置PPM?

楼主(2012-03-18):
futaba 10C 2.4G怎样设置PPM?

网友A:
没有的功能

网友B:
主要是接收器太贵!!!

网友C:
10cg木有这个功能吧(?o?)

网友D:
你直接插PPM的高频头以后它会自动确认的。

楼主:
高频头是固定的啊!

网友E:
是飞模拟器呀 是的话要把 高频头下了 才能选

网友F:
如果是飞模拟器,一接电脑就自动识别,我的也是10C

楼主:
futaba 10CG 2.4G摇控器,电脑模拟器搜索不到摇控器,。总是连接不上,摇控器口型模拟线一放进去摇控器里,显示器LCD的右上角上多了ERR!的字符,平时开机LCD右上角是显示2。4G和10CH位置的,但是口型模拟线一放进去右上角就弹出ERR!的字幕出现,这个ERR!还不断闪烁的,这个ERR的意思--是错误的意思,就是不知道哪里设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