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2216 880 1147 3S30C0 全油两份钟电机烫手 过栽吗?

楼主(2012-03-18):
如题

网友:
换1045试试看,如果1045 3s 全油也烫,感觉马达kv不对啊

网友:
多大的电调?

网友A:
按说这是个很安逸的配置。电机有无异响,电调是否过小,这个配置30A都够用了应该。

网友:
不会啊。我的KV1250 食用11*5.5的桨  一点都不热的

网友B:
全油发烫正常,我的大赛也是这个配置,没必要全油两分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说这是个很安逸的配置。电机有无异响,电调是否过小,这个配置30A都够用了应该。

这个配置18A电调就够了……  在地面测试的时候电流比在空中的时候大,加上散热条件不佳,全油门运行时间长了温度高一些很正常的。不过也要警惕电机内部有匝间短路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置18A电调就够了……  在地面测试的时候电流比在空中的时候大,加上散热条件不佳,全油门运行时间长了温度高一些很正常的。不过也要警惕电机内部有匝间短路等问题。

苍蝇,他是2216配1147哦,2212级别1047配18A还可以,这个整18A稍小了点~~~

网友:
2216KV880电机配1147浆,3S最大电流就18A左右,电调是满负荷运行啊

网友C:
呵呵,在空中的电流比地面要低一点,另外塞斯纳全油门的机会也不多,所以我觉得18A电调也能够有。主要是还有一点不为人知的原因,曾经有商家跟我说过,好淫的18A电调是要在22A电流下连续测试4个小时才算合格的……

网友:
"好淫的18A电调是要在22A电流下连续测试4个小时才算合格的……  "
真是这样的话 估计好赢电调烧毁的机会微乎其微哦。

网友:
18A电调是要在22A电流下连续测试4个小时才算合格,希望是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在空中的电流比地面要低一点,另外塞斯纳全油门的机会也不多,所以我觉得18A电调也能够有。主要是还有一点不为人知的原因,曾经有商家跟我说过,好淫的18A电调是要在22A电流下连续测试4个小时才算合格的……   ...

4个小时~~怕是有点不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油发烫正常,我的大赛也是这个配置,没必要全油两分钟吧。

大赛是1.6米的吗??我也曾用过此配置...拉力根本不够,如果你是用4S 电的话还可以,3S勉强能飞,如控制不好很容易失速!最后我换了银燕BL系列的2815/09  920KV  用12*6桨,那爆*力真的爽,用11*5.5的也可以很好的爽飞!!

楼主:
我用他来飞1350克左右的双尾 1.48翼展 全油推称 1100左右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