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F45出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18):
F45单桨四通。有时能正常飞起来,有时只能紧贴着地面飞。开始以为是
电池
问题,后来同一块电池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是
电机
的问题么?

网友A:
找厂家问问最好。有可能是接收问题,也可能主电机有问题。

网友B:
F45的2.4G控屏上可作多项功能调整的,
可能弄乱了。
找老鸟幇忙看看吧。
陈伯

楼主:
换了新的主电机,恢复正常。不过原厂的两个锂钴电池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