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F45出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18):
F45单桨四通。有时能正常飞起来,有时只能紧贴着地面飞。开始以为是电池问题,后来同一块电池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电机的问题么?

楼主:
刚才试了下,挣扎一会儿又正常飞起来,换电池再试还是挣扎…

楼主:
标题

刚才试了下,挣扎一会儿又正常飞起来,换电池再试还是挣扎…

楼主:
自己顶,求助!

楼主:
标题

刚才飞的时候主电机咔咔的响,再推油门大桨不转了

楼主:
怎么坏的啊?前辈指教啊

网友:
把电机拆开看下是否电刷不行了。

楼主:
回冰山一脚∶怎么才算坏?

楼主:
回20166333:齿轮没事,电机拆下来通电也不转

网友:
电刷严重断裂,或绕组线圈损毁,一般多是电刷变形受损叫多,与换相器无法有效接触。可动手修复。

楼主:
标题

回20166333:齿轮没事,电机拆下来通电也不转

楼主:
回冰山一脚,得先弄个电热笔和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冰山一脚,得先弄个电热笔和焊锡

复Harer2012兄:

你连最基本的工具也没有,恐怕拆开电机后你未必懂修。
还是买一只原厂主电机,剪线换上比较省心。

陈伯

网友:
顶陈伯,直接换件~≧▽≦)/~

楼主:
多谢前辈,已经买了,有插头不用剪线

楼主:
换了新的主电机,问题解决了

网友:
改无刷还好,不过……唉算了。成本太高了……我都改了……你还是换掉主电机算了也不贵!淘宝搜“F45主电机”

网友(2012-05-07):
努力学习争取早点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