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通翼龙怎么做横滚啊?

楼主(2012-03-18):
3通翼龙原装电机8.4V原装电池,怎么做出横滚动作?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楼主:
我曾经在一个视频里看过,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网友:
做不出来 ,两个舵面同时做动,可桶滚,在相当高度反复体验,可愈加接近横滚,但无法做出真正意义上的横滚

网友A:
试试: 全油门, 俯冲, 拉杆, 打方向舵, 改出.

网友B:
3通做 横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通做 横滚

找到视频了,在25秒~30秒!筋斗拉的很正哦,没有副翼能滚起来感觉挺牛的
http://www.tudou.com/v/TYnm7QrGZ3o/&resourceId=0_04_05_9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全油门, 俯冲, 拉杆, 打方向舵, 改出.

看了好几遍,感觉手上动作正如你说

网友:
没有副翼是很难滚的,视频中的也是在一定的速度下,利用方向舵和机翼的上反角才勉强做了个滚转,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横滚

网友:
没副翼做横滚有点牛X的说

网友:
这机翼刚性很差嘛,都反成U型了,在空中。

网友(2012-08-26):
11喽  这是设计的   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
感觉好怪

网友:
靠原装的动力很难做动作,要做出好的动作动力要求第一。要不做出来的都是四不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虾,蛮好了,这机型我印象里10几年前的吧,当时可挺红的。能飞成这样不容易了。

网友:
这不是三通慢速翼龙,这是三通翼龙的改进版 三通翼龙III水机,尾翼面积大幅度加大,翼展加长,电机功率加大,采用高效三叶桨。舵效比普通黄机三通翼龙要好不少。楼主如果自己有黄机翼龙,也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改装一下就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横滚了。把方向舵的舵机拆下来,安装到机翼上方 通过十字摇臂 连接2端副翼(自己在机翼上切出副翼 用胶布做铰链)。改装后靠副翼来转向,效果好,而且还能轻易实现横滚。

网友:
搞个4通不行吗?一定要挑战高难度,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