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p脚架断掉的简易修复方法

楼主(2012-03-18):
gcp脚架断掉的简易修复方法,很简单,钻个1mm的孔,上个玩具螺丝就好了,大家看图

楼主:
另一面上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JJ起飞会不会朝前冲

楼主:
不会,起飞和原来一样稳

网友:
看来CP的起落架容易坏是通病哦,我如果买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看着JJ挺新,还没怎么飞哦,起落架就出问题啦

楼主:
断的是右边的脚架,要上螺丝固定,索性把左边的剪断也上螺丝,这样两面平衡了。
以前用AB胶固定,过不了多久又断了,这次来个彻底不断的,嘻嘻!

网友:
这样看着有点别扭
能不能试试这样的方法
先把断点对上 用502溜缝定位,然后外侧裁剪与脚架等宽的玻纤或者碳纤薄片压上 两边打孔拧上螺丝 然后各接缝处溜502 或者AB胶补缝后打磨光滑
虽然比较麻烦但是不失强度的情况下 又增添了几分美观
本人的JJ还没到 说错的地方 还请轻拍…

网友:
用AB胶的飘过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AB不给力啊,我就都剪断自己做了

楼主:
是啊,这样应该不会断了,而且带上头罩,前倾的样子很有气势哦!

网友:
断一次短一截...    断2次  这个办法就没用了。。。

网友:
难道我的方法不是最好的?还有更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2039

楼主:
我这方法简单,更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