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25无副翼大桨球头的的长度

楼主(2012-03-18):
想把425有副翼旋翼头改成无副翼的,看到有改装件,可惜暂时没货,就打算用两个铝柱改一下,可不知道具体这个铝柱应该多长呢?谁有无副翼的能帮忙量量吗

就是下图那个?的地方

网友:
貌似太长了,这样比较危险,怀疑你的桨夹臂会断裂

楼主:
论坛里以前有人已经用塑料桨夹改过了,而且能温柔3D,强度不是问题

网友:
我直接上Rjx的头子

楼主:
那能帮我量量球头到主轴的长度吗?

网友:
好的 下班回家帮你看看

网友:
看起来挺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把425有副翼旋翼头改成无副翼的,看到有改装件,可惜暂时没货,就打算用两个铝柱改一下,可不知道具体这个铝柱应该多长呢?谁有无副翼的能帮忙量量吗

就是下图那个?的地方

新的球头距主轴中心是原桨夹你装铝柱处到主轴中心的1.7-2.0 倍.
后面是无法配螺母的,没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球头距主轴中心是原桨夹你装铝柱处到主轴中心的1.7-2.0 倍.
后面是无法配螺母的,没空间.

哦,谢谢啦,我再想想其他固定的方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最近一直加班,也没空弄了,昨天晚上抽空看了一下,后面确实很窄,如果光靠螺丝固定,怕强度不够啊,郁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最近一直加班,也没空弄了,昨天晚上抽空看了一下,后面确实很窄,如果光靠螺丝固定,怕强度不够啊,郁闷了

原地方也是上M3螺丝,原来行,改后也行。这个地方的受力不会变,变的只是舵机的出力。
教你一个办法,将一个M3的螺丝的头去掉,这样一来成一个丝杆,后面的事就不用多打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地方也是上M3螺丝,原来行,改后也行。这个地方的受力不会变,变的只是舵机的出力。
教你一个办法,将一个M3的螺丝的头去掉,这样一来成一个丝杆,后面的事就不用多打字了吧。。。。。。

那找个M3的长螺丝,把球头穿过去,中间加上合适长度的笔管之类的顶住,再拧到桨夹上就OK了,貌似问题更简单了,有空了试试,哈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条条道路通北京。但要考虑
1. 球头上3MM的孔。
2. 螺丝头的尺寸,当然你可先装球头扣。

网友B:
没米的袋子,进展如何?不要是被我言中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米的袋子,进展如何?不要是被我言中就好。

最近老加班,烦死我了,都没时间鼓捣了,今儿突然想起来,去笔划了一下郁闷了,桨夹是M3的,球头是M2的,没想象的那么容易

刚才无意间看到飞越500的FL球头,
参数是:
适用T-REX500无平衡翼系统组,球头A(M3x4),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啊
如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个,不过后面加了5mm。用的是电脑上的一种带螺母座的螺丝。: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