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飞丢的为什么不买一个gps定位器?淘宝只要一百多而已。

楼主(2012-03-18):
我看大家不小心就飞丢,损失最少也要上千,多的数千上万,其实我看过淘宝有卖gps定位器的,只有半盒烟大小,使用时间超过6小时,而且可以手机基站和gps定位,这样买了不久能找到飞机了吗?
为什么没人买?

网友:
为了减轻重量吧,如果有一个超轻质的GPS信息上传模块,且价格优惠的话,估计FPV玩家都会买

网友A:
主要还是这东东精度也不是很好,再说了,丢的距离近也好找,通过控或图传就能搞定,但是丢的距离远按照国 情,一般不会等到你去捡,有人会替你收拾,加什么定位模块损失只会更大 昨天就有一兄弟丢在100米内,只是隔了道围墙,眼睁睁看着被捡走(确切地说是抢走,叫他放下他跑得更快了)

网友B:
这个的确可以啊!主要是精度得可以!直接在笔记本什么输入经度和纬度就OK了,有利必有弊。看问题要从两方面考虑。可否PM一下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这东东精度也不是很好,再说了,丢的距离近也好找,通过控或图传就能搞定,但是丢的距离远按照国 情,一般不会等到你去捡,有人会替你收拾,加什么定位模块损失只会更大 昨天就有一兄弟丢在100米内,只 ...

 还有抢的......模型整套下来也不少钱呢,可以报警,够一定金额就可以判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确可以啊!主要是精度得可以!直接在笔记本什么输入经度和纬度就OK了,有利必有弊。看问题要从两方面考虑。可否PM一下地址。

谷歌地图上的经纬度做过偏差的,和实际根本对不上,得用手持GPS设备去找才行

网友:
我发现山里有的地方连GPRS信号都没有,悲哀啊!当然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
最好还是用电脑地面站实时显示航迹、地图的那种比较好,即便丢了也能从轨迹上判断出大概方向和位置。

网友:
这种GPS定位器依靠移动或联通的手机信号传送经纬度信息,假如在市区内飞手机,估计有与没有都找不到飞机。
加入在郊区飞,飞丢了,如果飞机掉下来的地方没有手机,等于白装了!损失还要多了100多块!

不过我建议装 呵呵 因为我装有,不过漂移得很厉害

网友:
我建议还是等北斗导航的OSD出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