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加个背光!

楼主(2012-03-18):
在论坛看到有用冷光片加背光的,效果很好,于是上万能的TB搜,我#$%,含邮费要差不多40大元!我可没那么多钱,有钱还不如再买几个舵机:lol 于是还百度搜,看到有人用LED改成功成功了,http://bbs.mx3g.com/thread-196569-1-1.html.呵呵,刚好有台烂手机,拿出来量了一下屏的大少刚好,:victory: 二话不说,拆了控,拆手机,以下是看图说话:
拆下的控,做工大家来评吧,我就不多说了

这是拆下来的手机屏幕背后发光片总成,拆开看到里面有几片胶片,最好就不要拆开,因为装反了发光效果会差很多.

这就是LED,并接焊上.焊的时候要小心电铬铁要去静电和温度,LED可是会激穿的。

通电上试效果

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是有控上取电,刚好有5V稳压,是供BB发声的。串一个100欧电阻

这是压屏的电路板刚好有个海棉,可能厂家一开始是设计成加装发光片的。所以看到上面有一片很薄,要去掉那片薄的。

忘记说了,液晶屏背后有一层透明的胶纸,要去掉,

装好控,试效果

总结:LED发光与冷光片相比,冷光片的效果真是没法说的,一个字,好!LED发光不是很均匀(主要是拆掉原有的不锈钢片)。选用LED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贵!(当然是相对我来说啦,不值!)2、就是怕高频干扰,因为冷光片是DC转AC的。所以地脚要加一个场效应管。

网友:
EL背光升压电路有干扰的,要做屏蔽。还是用led的比较保险

楼主:
是呀!就怕怕什么来什么,所以都是不用冷光片了

网友:
和楼主的一样,我的也是这么改的

楼主:
楼上也是用这个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谢谢你!

楼主(2012-05-09):
 不知还有谁在用这控.说说使用心得呀

网友:
用led的比较不错

楼主:
楼上有用这控的吗?个人感觉这控有一个辅助设置能任意设置各通道的混控,用三档开关控制同时可在三种混控中切换,这控能在700至1000里不失控不抖舵.按键有点硬,而摇竿手感还可以,我没用过其它的控,不知道是不是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