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K飞控解锁,谢谢!

楼主(2012-03-18):
1、KK飞控版本是5.5
2、
遥控器
是天地飞WFT06X-A 接收机是WFR06S
3、信号线连接正确的,检查了几遍。
4、油门和微调都调到最低的。
5、遥控器上的A-3D、AIL/ELE/THR/RUD,上调、下调都试过。
6、方向向左、向右、向左下、向右下,其他方向都试过。
现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了?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6882

网友B:
看完楼上的帖子再试试,我也是看着那贴调好的。
记着一定不要先上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