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切3D时翻筋斗时甩尾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18):
450切3D时翻筋斗时甩尾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切3D时翻筋斗时甩尾怎么回事

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主要检查尾舵机和尾舵机连杆/尾推等机械传动部分, 比如碰到过舵臂和舵机输出齿之间磨松了, 受力不大时没事, 翻转等动作尾舵吃力时就会打滑.

网友:
虚位大、尾连杆软、尾推不顺畅都可能在螺距剧烈变化时吃不住。
另外,我也有个疑惑,同样的机机以前有副翼头翻时也会甩尾,换无副翼头后反倒没有了。是不是无副翼头矮,翻滚顺,螺距变化影响不大?

网友:
  有沒有調 3D 時的陀螺儀感度 ?

网友:
1.电机严重掉转
2.尾舵中立点不准
3.补螺距手法不对

楼主:
有可能是电机掉转问题 电机重新饶过铜线了

网友:
3D模式感度通常要比普通模式要低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