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在遥控下,其他的舵都有反应。就是油门没反应。求告知什么情况?

楼主(2012-03-18):
直机在遥控下,其他的舵都有反应。就是油门没反应(在刚推的一霎那,大浆转动了几下。就没有反应了,其他舵都有反应。电池是七天前充满的)。
求告知什么情况?

网友A:
用的什么电调,电机。电调设置是否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电调,电机。电调设置是否有错。

冰山兄弟,刚才还好好的。就是换了个地方就成这样了!!整机过来的,电调和驼机都贴着"环球飞航模"字样,也没标牌子。30A的。

网友:
看看电池是否电压过低,一般电调能正常给舵机供电问题不会太大,看看电机是否与电调连接不牢,还有检查齿轮是否卡死等

网友A:
如果是连续飞行可能电调发热保护

网友:
检查电机线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连续飞行可能电调发热保护

吃完饭,我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那说明不是电调发热的问题了!!齿轮什么的也没有卡死哦!!难道是电调坏了啊!!怎样测试电调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连续飞行可能电调发热保护

受冰山兄弟的启发,在下一次故障后(也就是起飞十秒后)摸了一下电调。果然是电调发热。但那是非正常发热,故障找到了,谢谢各位大侠的热情!!

网友:
电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