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冲浪者载机安装篇。。。。

楼主(2012-03-18):
180买了台1.4米的冲浪者做FPV载机,飞控用的是H的。起初打算先上飞翼先试试看。但是自己做的飞翼感觉不太靠谱,就直接换冲浪者了,,,,参照有张FPV贴里面说到的很多国外载机的布局。。。由于没有车,每次都是公车出行,实在不方便,所以就把平尾跟机翼改成可拆的,平尾改好了,机翼的可拆结构还在构思中。。。。。上点图,,,,有什么安装不对或者什么地方需要改正的时候请各位多多提醒。。。PS:飞控安装估计要改,,,有人说这样的减震效果不明显,。。。

开箱照

开箱照

开箱照

开箱照

开箱照

开箱照

开箱照

开箱照

开箱照

开箱照

自己用轻木做的机舱座

自己用轻木做的机舱座

放图传镜头

放图传镜头

抽屉式的飞控安装平台

抽屉式的飞控安装平台

抽屉式的飞控安装平台

抽屉式的飞控安装平台

飞控初步安装

飞控初步安装

飞控在上,接收在下

飞控在上,接收在下

平尾改可拆,轻木加固螺丝位

平尾改可拆,轻木加固螺丝位

平尾改可拆,轻木加固螺丝位

平尾改可拆,轻木加固螺丝位

平尾改可拆,轻木加固螺丝位

平尾改可拆,轻木加固螺丝位

在底部上螺丝,先套个大孔桨的桨圈限位

在底部上螺丝,先套个大孔桨的桨圈限位

局部图

局部图

局部图

局部图

GPS安装在尾杆处

GPS安装在尾杆处

网友:
座舱那里做的不错,你打算用几寸桨?

网友:
机头重了

网友:
冲浪者不要搞得太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算改高电机座,用8寸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会增加很多重量吧,就改了个机舱,,,,那你建议起飞重量是多少合适呢,,我用2212 1400KV 8寸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呢,。还没有完全装好,,仓里面空间比较大。。要是重了,,电池可以往后一点点,,,,装好再试试看,谢谢提醒

网友:
标题

不错的设计,多发些细节图。呵呵。。我支持你

网友:
一样的飞机  一样的飞控  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改高电机座,用8寸桨

我的也还没装,我也是打算用8寸桨用个GWS的电机座升高,你怎么弄的到时上点图,让我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呢,。还没有完全装好,,仓里面空间比较大。。要是重了,,电池可以往后一点点,,,,装好再试试看,谢谢提醒

我朋友是3S2200两块并联,然后还加了ZI8,XXD2212KV1400,7050桨,起飞重量1300克,也还挺好飞的,就是桨有点小,爬升动力不足

网友C:
我装好了,没试飞,发现尾翼和机翼不平行,尾翼有点斜了,但已经粘死了,怎么矫正啊?不校正不知道影响飞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低的那边打入楔子,我以前就是这么调整的

网友:
你我一样的飞机  一样的飞控,我用2212 2450KV 6X4寸桨,最大平飞速度破百,30%油门可平飞,耗电6-7A,一块3S2200加一块2S800加稳压(图传电),总重1000克以内,无风可飞18分钟,没必要改电机座,重量轻点,动力好点有风容易飞回来,还有此机机翼太软重了怕空中折翼,我的机翼是粘死的,看第一次试飞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4909&highlight=

网友D:
头罩做的不错,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到时候我做好了称一下看看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罩做的不错,学习了
我也是参考论坛上的帖子做的,哈哈

网友:
楼主继续上图啊,看看改成可拆的机翼

网友:
不错啊。不过尾翼固定就用一个螺丝,感觉不保险啊。能不能把垂直尾翼也一起改造成可拆卸的?

支持LZ及时更新进度

网友:
不错的设计,多发些细节图。呵呵。。我支持你: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楼主的机舱座很是给人启发啊,受教了。
我的冲浪者是新版的,机翼是可拆卸的,很是方便。

网友:
我也是这个载机  还没装  学习了

网友(2012-05-10):
哪里买的?给个地址

网友(2013-03-03):
引用 网友C:
我装好了,没试飞,发现尾翼和机翼不平行,尾翼有点斜了,但已经粘死了,怎么矫正啊?不校正不知道影响飞行 ...

用手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