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gale老师指点一下6a电调中7805的位置

楼主(2012-03-18):
请gale老师指点一下6a电调中7805的位置,谢谢!我这个电调无法使用8克银燕舵机,在gale老师的指导之下希望增加一个7805来解决问题,请指点如何增加,谢谢

未标题-1

未标题-2

网友:
请扒皮看一下这个芯片是7805还是1117-5.0,简单改造只要买相同的芯片叠焊上去就行了(叠一片就可以带动2个舵机,要带更多舵机,就要另谋出路了)。

楼主:
谢谢gale老师,我的3d机就只有3个舵机,计划一个8克和2个5克,按照下面那个7805的样子再一模一样叠焊一个7805就应该可以正常带动3个舵机了吧?

网友:
按理说是这样的,你的8g舵机是数码还是模拟的?数码舵机会更耗电一些,最好在电调输出的+-线之间增加一个470u 6.3V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