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出现双桨,调整中遇到问题不解,请教高手!

楼主(2012-03-18):
450 炸了两次后出现双桨,调整拉杆长度后双桨消除了,但两只桨的螺距不等了,然后调回来两桨的螺距相等了,但双桨又出现了,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样调整?另外我的飞机在7%油门的时候旋翼头会有比较明显的晃动,但过了10%晃动就消除了,大家的飞机都这样吗?

网友:
旋翼头有虚位,消除虚位就好了

网友:
不要双桨就可以。。
旋翼头震动是大桨没甩平,或旋翼头虚位,无所谓。

网友A:
小油门晃动是槳还沒有拉直,螺距不相等没双槳是因为槳質量的向题,我以前用便宜的玻纤槳時,要调到沒双槳螺距差距達到2度都试过.

网友:
我觉的是主轴变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横轴都已经换新的了,可以排除主横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油门晃动是槳还沒有拉直,螺距不相等没双槳是因为槳質量的向题,我以前用便宜的玻纤槳時,要调到沒双槳螺距差距達到2度都试过.

调整为螺距不相等消除双桨后会影响正常飞行吗?会有什么危险吗?

网友:
标题

打杆的时候动作不准确,比如你往左,可能机机就往左后跑了,并且会有晃动…

网友:
楼主,我高速你真相吧,你炸了两次,把旋翼头的一些球头炸歪了,特别是大桨夹上的球头炸歪后这种现象就特别严重,检查的方法用内六角螺丝刀把球头拧出来点,动作要慢,看球头螺丝是不是上下或左右晃动,如果晃动就是罪魁祸首了 ,不过我已经无视了,没双桨就好了,特别严重的才换,炸一次换一包球头开销太大。 这样飞也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槳要做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为螺距不相等消除双桨后会影响正常飞行吗?会有什么危险吗?

飞到至今暴力航線,小小翻一下未见什広嚴重後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为螺距不相等消除双桨后会影响正常飞行吗?会有什么危险吗?

楼主把直升机原理搞懂就知道了。。@( ̄- ̄)@

网友:
直升机姿态的改变不是靠大桨推力,而是靠陀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