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炸机,再上视频。

楼主(2012-03-18):
排除,桨上错,电机转向反,不排除可能是电调。

楼主:
一起飞就往后退。当时没风

网友:
电机声音不正常

网友:
断电之后正常了吗?
如果是,那可能通电瞬间飞控初始化期间懂了遥控器的杆,中位错误。
如果一直是这样,有可能振动太大,MIU超负荷。

楼主:
断电之后什么为正常 ?

网友:
 设置油门行程没?

网友:
检查俯仰舵机看看,有点像是俯仰舵机工作不正常或者设置不够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之后什么为正常 ?

你到底有没有看回贴的?
要想解决问题先学会提问。

楼主:
白哥,我在看,刚才去咨询去了。也在检查IMU是不是不稳固

楼主:
现在的问题 , 我都快搞不懂了,电机换过,因为之前有一个视频也是炸了的,感觉是电机的事,我换了,但是今天是当时设置过油门行程的,开机的时候就感觉转速 比以前快好多,感度是110 舵角是90

楼主:
俯仰:110 横滚:110 舵角:100 垂直:110 这是感度参数,但是感觉跟这个应该没多大关系。

网友(2012-04-19):
能不能把你的配置说一下,好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啥飞控?飞控的安装方向对不对?

网友:
不要急,一步一步来1,检查电调接线的顺序是否正确。 M1-M4 是不是按照 使用手册上的顺序接的。
2,电调的油门行程是否都统一校准过,电调的进角是否都一致。
3,IMU的安装方向,IMU上有箭头箭头一定要指向向飞行器前进的方向,也就是 M1与M2机臂延伸的方向
4,校准遥控器,点击校准遥控器,然后拨杆到各个方向的最大行程,然后不管滑块是否回中点校准结束,结束后再微调遥控器中立点将未回中的滑块回中。
5,开机顺序,先开遥控发射机,再开飞控,飞控在启动过程中不要动发射机的摇杆,任何操作都不可以。
然后再试试看能不能正常起飞。

网友:
 找个老鸟看看吧 基本就是安装调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