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3-18):
MWC飞起来有两个月了(XXD2212+1045桨四轴 X模式),今天再次看了新固件发布,突然想起我的MWC还用的1.9固件,而且陀螺的低通设置在10Hz(好像当时设高了飞不起来),想到调整参数看看有何改善,于是从新设置低通到98Hz后发现油门根本无法控制,乎大乎小,改回10H后正常(未改动任何其它硬件及软件设置)。我用的是328P单片机+另购的9姿态仪(只用陀螺仪和加速度仪,即32005+180,其它气压定高和磁陀螺未设置到参数中)做的飞控板,请问为什么我的四轴低通不能设置成较高的值,是9姿态仪的问题还是四轴振动的问题,那种可能性大?谢谢!

网友:
不用设  试试

网友:
这飞控好飞吗?

网友A:
就是飞机震动太大……

网友:
低通用默认的,不用设置,如何?

网友:
2.0 好像反应慢啊 飞不起来 我的也是328p的pro mini + 9dof,是不是控制芯片性能的问题啊?

网友:
悲剧的是装了win7 64后打不开gui配置程序了

网友A:
win7 64的开32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 64的开32的那个!

开了32那个 但是 等了半天没反应 点了好几次都这样

网友:
java装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飞机震动太大……

我拿在手上试过,比450振动小多了。

网友:
低通是不是在这里设置,好像只有3200没有4200的设置。
//#define ITG3200_LPF_256HZ     // This is the default setting, no need to uncomment, just for reference
//#define ITG3200_LPF_188HZ
//#define ITG3200_LPF_98HZ
//#define ITG3200_LPF_42HZ
//#define ITG3200_LPF_20HZ
//#define ITG3200_LPF_10HZ
那如果选择L3D4200D该如何设置这个低通呢???
//#define ITG3200
#define L3G4200D

网友:
不设置LPF,用默认的不是挺好的麽?做好减震就可以

网友:
低通滤波我用的98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