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O(一体化), FPV视频眼镜怎么样

楼主(2012-03-18):
如题,请教各位前辈 dAIO(一体化),
FPV
视频眼镜怎么样,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另外天地飞的控不能用这个吗?为什么?

网友A:
只有futaba ff7以上带教练功能的才可以用眼镜的头传功能

楼主:
我的是天8,带教练功能的,可不可以?

网友B:
还行,就是图传接收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