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 首炸 貌似不能锁尾咯! 陈伯帮忙啊~

楼主(2012-03-18):
刚才不小心炸咯~油门到25%的时候开始自旋 很疯狂的~~~看咯尾
电机
转动正常 ~线也正常没断! 求组啊~~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 不然一会儿沉咯!

楼主:
更新一下情况 刚才重新试飞咯下~感觉尾电机的温度很高很烫~已经换了一副尾桨咯!

网友A:
请到四通区(*¯︶¯*)

网友B:
有可能是陀螺仪脱焊了

网友C:
自旋 很疯狂的~~~看咯尾电机 转动正常 ~线也正常没断!
先恭请LZ下次要发四通区。
你这情况很简单,
是大炸后连杆松脱了。
(1) 先检查所有锁扣连杆有没有炸丢了。
(2) 从旋翼组由上而下把所有锁扣连杆 + 十字盘都按紧一次。
(3) 顺便调调平衡杆的虚位畅顺度。
(4) 如仍不行,可向陀螺仪补焊。
陈伯

网友D:
是尾电机的螺旋桨打滑了! 想办法固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