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编队,怎么分辨那架飞机是自己的?

楼主(2012-03-18):
伙计们一起入了新JJ

飞起来后,怎么能分辨自己的飞机呢????????

网友:
听你话的就是。。。哇哈哈

网友:
副翼向左打到头儿,哪个开始翻滚哪个就是你的

网友:
收油门,掉下来的就是你的

网友:
 飞编队,必须先在地上演戏,确认好每个人的位置以及飞行的动作!

网友:
靠感觉。
或者每架飞机后拖不同色的彩带。

网友:
同样的涂装还是别尝试了,会很受伤

网友:
我觉得编队不适合在强光下飞行,在强光下受外界光线影响更不容易分辨,而外部光线不强的情况下就可以在不同的飞机上装上不同颜色且色差大容易区别的灯光指示器,比如红黄蓝,然后再拿一架不安装基本上就有四架可以分辨了,再在相同颜色灯光指示器的飞机里用闪光或不闪光来区分,这样差不多小编队就够了。人眼对光线比较敏感的,在亮度足够强(大功率LED)的情况下200-300米没问题的。

楼主:
 我记得有个飞歼十编队的。不知道人家怎么弄的

网友:
LZ是造飞机的啊

网友:
给飞机装拉烟就可以了

楼主:
 团购的EPP540 ,超好飞的

网友:
那架掉下来,那架就是你的。

网友:
一堆老娘们, 你一眼就能找到你老婆, 为什么呢??

网友A:
 .............楼上。我很无语

网友B:
先在地面上确定好各机的位置和相互关系,并编上号码。预先做地面的飞行模拟,统一飞行路线和口令。呵呵,然后吗就上天实践咯。我这是纸上谈兵啊。呵呵

网友C:
N多女人在一起,你保证一眼能认出你老婆

网友D:
贴上不同的编号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开个玩笑, 别太介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