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和螺距

楼主(2012-03-19):
小弟新人,想问一下,3D时,油门和改变螺距是如何配合工作的?目前还在九鹰260阶段,先打听一下。

楼主:
第一次坐沙发

网友:
继续潜水、到时候你上6通鸡鸡就自然明白了

网友:
意识超前,不错

楼主:
不问清楚,怎敢六通呀。

网友:
转速不变,螺距增大或减小(*¯︶¯*)

网友:
只有6通道的用  油门大 螺距也大

楼主:
难详细的说说吗?看帖子都说,又是油门曲线,又是螺距曲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详细的说说吗?看帖子都说,又是油门曲线,又是螺距曲线的?

等你潜到那个阶段自然会明白~≧▽≦)/~

网友:
简单说,6通机油门和螺矩是混控的,推油时转速增加,螺矩也会增加

网友:
3d模式时,油门杆只控制螺距,转速不变,普通模式就是转速和螺距一起控制

网友A:
要把螺距和油门分开来理解就对了。。他们2个只是在同一根摇杆上。。通过配合,来得到你想要的飞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把螺距和油门分开来理解就对了。。他们2个只是在同一根摇杆上。。通过配合,来得到你想要的飞机状态。

网友(2012-04-30):
等你上了6通再练好悬停,估计这个问题就理解了。

网友:
太超前了吧,先熟练航线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