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的半自动磨制?

楼主(2012-03-19):
我在做一个锯片铣刀的刀杆(以铣代车),所以首先学习车刀的刃磨。我尝试磨制了几支20x20和10x10柄的焊接车刀,发现了以下困难。(150碳化硅砂轮+150棕色砂轮,粒度都是80)

1、不容易磨出预计好的角度,工件光洁度低。
2、刀尖和刀刃部分的一点点失误就要重新磨制。
3、用手拿不稳。
4、车刀烫手时就要暂停,再磨时角度不能和原来一致。
……

总之,我磨得很慢很辛苦。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半自动的磨刀方法?我不需要自动化磨制,只要固定角度和手动进给就可以了。

能够利用的工具除了砂轮机外,还有数控雕刻机、小铣、钻床平口钳和机用虎钳。似乎需要买一个十字拖板(同时还作为数控改造的练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固定砂轮机和十字拖板、夹具会比较好?

请问大家,有没有人DIY过这样一个简易的车刀磨制的平台?可否介绍一下自己的(或看到的)经验?谢谢!

网友:
可以借鉴磨刀机 的机构

网友:
磨车刀时  先让车刀底部 接触砂轮 慢慢往砂轮上靠 用手腕使劲 随着磨削的面慢慢走

角度大小 靠调整车刀的位置控制

刀刃越高 (肯定要高于砂轮中心线) 后角越大 当刀刃低于砂轮中心线 就会磨出负后角 车刀就没法用了

网友:
磨焊接车刀,用绿色带亮晶晶的晶体的碳化硅砂轮,很容易,否则是假冒砂轮。烫手是因为打磨时间长了,可以戴上手套。角度方面其实很好掌握,简单说就是刀刃的下面不要碍事就行,刀刃下面角度太大就碍事了。

网友:
使用砂轮机明文肯定不能戴手套操作!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相助和详细解答。

砂轮竟然还有假冒的!感觉我买的碳化硅砂轮质量可能不好,但磨合金刀具的效率还是比棕色砂轮高很多。是不是粒度高了一点(80)?用粒度60的砂轮是不是会在效率和光洁度上取得更佳平衡?

我的磨刀过程是,先用棕色砂轮把刀柄的角度磨出来,再用碳化硅砂轮磨刀头,以免磨刀头时刀柄碍事。不知道是否是这个顺序?

我发现磨材质为YW1的20*20柄大车刀时效率较高,但是磨10*10的柄的所谓”瑞典车刀”就很慢,慢得多。我想,小车刀刀头小,应该更容易磨,可是用去的时间更长。这个“瑞典车刀”是三块多一把买的,柄上刷了黄色标记,据称适用切削不锈钢。

而且,小车刀磨起来比大车刀好像更难把握角度。一是升温更快,磨一会儿就要暂停。二可能是材质的原因,黄柄的“瑞典车刀”好像并不YW1的车刀硬,但是更难磨。

所以我想能做一个夹持、调节角度和进给的机构。不过看起来比较复杂。特别感谢楼上几位的意见。

不能戴手套吗?我觉得没有关系。不过布手套被磨破了一双,后来就没戴了。我原来有个防滑的厚橡胶手套,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磨硬质合金车刀的时候不能上水,因为怕裂了,但是不上水又烫手。
我的解决办法是用一个小的盒子装水,深度是车刀头朝上插进去刚刚好露出头。
磨得烫手了,头朝上扔进去。

网友:
“先用棕色砂轮把刀柄的角度磨出来,再用碳化硅砂轮磨刀头”

不用这么复杂  直接用绿的一次磨出来就好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试过冷却刀柄但是效果不佳,看来可以找个深一点的瓶子装水。

如果能及时冷却,磨刀效率会提高很多。

网友:
我把所有刀具都用合金沙轮加射水磨制,水冷刀微热,而且水洗无阻碍看的透切,加上无金属尘,少吸些。

网友:
这是功夫活,的慢慢练,好好练

楼主:
12楼厉害。如果用流动水、控制好流量的话,就不怕刀头有裂纹了吧?我考虑买个十几块钱的小水泵,再买个合金砂轮。

没人教,我就看成*人*片慢慢练吧……

网友:
能不能图文并茂

网友A:
我每次磨焊接车刀,汤手时我都是把刀头放进水冷却的,没发现刀片裂,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其实大家认识上有一个误区, 就是认为 砂轮越平越好,殊不知 砂轮越平 跳动的越少, 磨刀的效率绝小,导致刀具发热也越大。另注 合金砂轮的粗糙度 也跟发热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不是 越小越好。 就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 刀头 根本不适合 颗粒很细的砂轮。此贴不适合菜鸟 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磨焊接车刀,汤手时我都是把刀头放进水冷却的,没发现刀片裂,不知是否正确

非常不正确。。  白刚刀除外。。  冷却刀杆 不能冷却刀头, 即使冷却刀杆 也要看当时的温度 太高的话等一下 再冷却刀杆。 某些精车刀 最好不要冷却,自然冷却最好。。

网友:
我正在D自动磨刀机~抽时间上个帖子

网友:
 楼上的快上帖子等看呢。

网友B:
用一个十字游台,一个分度头,一个角度钳,一个连接电机做上下运动托板,底座,立柱,就能做个非常好的磨刀机,只是本钱很大。保证比卖的磨刀机要好。我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自己做的话,不一定能达到要求,可能要不断修改和试验。希望你能成功,这个对我来说复杂了一点,不打算做了。
我现在是先拿白钢条练习,上床试一试,再修正角度。白钢刀又好磨,又可以随时浸水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