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600 N 燒火头一问

楼主(2012-03-19):
各位大大安好,
小弟的T-rex600近來频密的烧火头,
就那4-5个起落,通常在开3D後的不久在空中熄火,开3D就普通的翻,暴力的还不懂
通常都有点先兆,机器的声音有点大不同之後就熄火.
还好都能救回都没炸.
我的馬達是O.S 50,火头用O.S的No:8和墊片
火头取下時是干的,周边有点黑.
油針是一圈4格.
请各位飞油机的高手大大们給兄弟分析分析一下.
兄弟先在此谢过先

网友:
1.燃油质量不好,
2.8号有可能假货
3.贫油
4.拆解引擎看看是不是有异常
5.检查油路是否确实

网友:
极有可能贫油啊o(╯□╰)o

网友:
肯定是贫铀,我之前的发动机都是一样。

网友A:
油机新手,请教下,啥是烧火头?
只见识过拉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新手,请教下,啥是烧火头?
只见识过拉缸。

先謝过諸位的熱心回答我会照各位的建议逐一排除,
但肯定從最简单的开始把油圈多开一兩格试试先,
但只能在周日飞平時要开工,到時在向各位報告一下.

烧火头就是指燃烧室內温度过高(种种原因,就是我要找的)導至熱火头鎢絲烧断不在発熱而令机器熄火.

网友B:
热火头是铂丝↑↑O(∩_∩)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火头是铂丝↑↑O(∩_∩)O

謝指教又学会一样東西了

网友C:
飞直机油的硝基值应该在15%以上,火头用OS8#.如果飞一轮3D下来发动机温度不超100度,则不是贫油;要解决最快就是加缸垫,可以先加1片0.1m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直机油的硝基值应该在15%以上,火头用OS8#.如果飞一轮3D下来发动机温度不超100度,则不是贫油;要解决最快就是加缸垫,可以先加1片0.1mm试试

謝谢你的回復.
墊片能加在火头那嗎?其码不用折缸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直机油的硝基值应该在15%以上,火头用OS8#.如果飞一轮3D下来发动机温度不超100度,则不是贫油;要解决最快就是加缸垫,可以先加1片0.1mm试试

啥是缸垫?
飞了5桶油了,到现在还不知道缸垫是啥东东的路过~~~

网友:
以后自己多注意啊

网友:
平油了.把主油针开大半圈.稍微福油点

楼主(2012-05-30):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異物掉進缸內引至拉缸(理據是缸頭沒有烧黑,缸头上只有一条很深的拉痕,其地地方设事.)
换了缸头和令圈,现在是一又1/4圈多一点(大概1圈10格左右吧.)定速90%,一缸油下来大概120°C左右(DX8的温度回传)
也在设有熄火过和没烧火头了

网友:
跟拉缸没什么关系   或者是因为拉缸缸压不足而导致贫油   飞一箱油3D根本不到100度  手摸发动机 微烫约80度左右  归纳总结就是贫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