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绞刀绞内孔怎么都里面都搞不光滑

楼主(2012-03-19):
买了把绞刀  准备拿回来绞内孔的  怎么绞都绞不光滑  还没钻头钻的光滑   别说光滑 那是相当粗糙    怎么回事啊   我绞铝合金的        就这种绞刀  大家看看   求真相

网友:
上钻床。零件夹紧。滴机油。300左右的钻速。慢点进刀。这个是反钻。。。。的

网友:
应该是转反了

网友:
怎么还有反转的绞刀  长见识了

网友:
尺寸很特殊啊

网友:
靠,有钱啊,还搞螺旋铰刀,用普通铰刀都可以了,比较光了

网友:
钻的孔不要和绞刀直径相差太大
你这个好像是反转的,上床后开反转试试

网友A:
搞什么?明明是正铰刀怎么都说是反转的?

另外,楼主:绞铝的余量不要超过10丝,像这样直径的转速不要超过50转,然后绞孔之前最好在刀刃上涂一点松节油(如没有松节油用煤油也可,效果稍差一点),交的时候进给要慢一点大概每分钟1.5~2厘米的样子,最后退出的时候也要慢最好停止转动再拔出来。

网友:
把电机倒过来装,转速最低,可能更会好些。。。。

网友:
楼上的那些说这个铰刀是开反转加工的都说错了,这个应该叫做左旋右切铰刀(螺旋槽是左旋),左旋右切铰刀的特点是加工完的铁屑是往前面排的,这种铰刀一般用于加工通孔,这种铰刀不能开反转来用的,钻头往哪个方向转这种铰刀也往哪个方向转,我在厂里面天天磨铰刀我对铰刀比较了解

网友:
我用普通铰刀,开孔比需要的尺寸少0.2mm,铰出的孔很光滑啊,楼主这个是反刀,估计改反转就ok了~

网友:
关于为什么加工出来的孔光洁度不好原因有几点,第一是切削余量太大(铰刀一般单边加工0.15MM)  第二是铰刀的转速不能够太高(也就是线速度不能够太高,线速度自己去查表选用,或者是问刀具供应商提供该铰刀的合理切屑速度),第三是铰刀的每转进给速度不够快(铰刀比较适合低转速大进给加工),当然还有其他的,楼主可以去查一下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什么?明明是正铰刀怎么都说是反转的?

另外,楼主:绞铝的余量不要超过10丝,像这样直径的转速不要超过50转,然后绞孔之前最好在刀刃上涂一点松节油(如没有松节油用煤油也可,效果稍差一点),交的时候 ...

把铰刀停转再退刀?你自己试过吗?
自己多试几次,就知道什么叫孔壁拉毛了。一次两次可能侥幸,次数多了必然拉毛。。。。。。。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  真的很感谢  我试试去  我装机床用的  我的WM210V
  我试试看  谢谢大驾了